3GX啊,我该如何对你!

楼主(2013-06-19):
螺距0度,三舵机能在一水平面上,推集体螺距,升降舵量比其他两个舵机大,怎么调啊!?欧!3GX!

网友A:
在3GX设置状态下的DIR选项调整中点和最高最低水平即可,当3GX通电完成自检,十字盘跳三下后,最高最低是会不水平,这个是3GX参与修正了,比如你设定过升降或者副翼的补偿,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3GX设置状态下的DIR选项调整中点和最高最低水平即可,当3GX通电完成自检,十字盘跳三下后,最高最低是会不 ...

请赐教吧!调哪里啊?怎么调最高最低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赐教吧!调哪里啊?怎么调最高最低水平?

3GX 调整不了最高和最低点水平,只能调整中间点,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赐教吧!调哪里啊?怎么调最高最低水平?

按SET键通电后放开SET键,等跑马灯结束进入设定模式,第一个选项就是DIR,这个选项中调整中立点和最高最低的水平,最大最小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这里设定好了就可以了。正常通电十字盘跳3下后,3GX的最高和最低会根据你的设定自动参与修正,不水平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GX 调整不了最高和最低点水平,只能调整中间点,不行就换了吧

不会调整就是任何一个无副翼系统一样都要扔,都要换,每个产品有每个产品的特性,没有掌握产品特性,用惯性思维去设定,什么无副翼系统都要进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调整就是任何一个无副翼系统一样都要扔,都要换,每个产品有每个产品的特性,没有掌握产品特性,用惯 ...

哥啊,能不能帮忙教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啊,能不能帮忙教怎么调啊?

无副翼调整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调试,你有问题提出大家可以帮你解决。建议你先看下置顶的贴,对你调整会有帮助,里面也有很多的咨询

APS / 3GX / 凤凰电调设定视频及各类相关精华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212

楼主:
大神快快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调整就是任何一个无副翼系统一样都要扔,都要换,每个产品有每个产品的特性,没有掌握产品特性,用惯 ...

舵机厂家都不能保证每个舵机生产的时候都行程一样吧,舵机臂安装也不能保证中立点的时候就是舵机臂水平吧,3GX本来就不能单独调整舵机行程,要是有这个功能告诉我下,我回头重新调调

网友A:
在DIR模式下,油门中立点先调整水平,最高最低点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独立的单一舵机的行程来调整到十字盘的水平就是AIL PIT ELE个的通道独立行程来达到中立点最高和最低的十字盘水平度

网友:
出掉!不解释!

网友:
3GX乃是神物,必神人所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DIR模式下,油门中立点先调整水平,最高最低点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独立的单一舵机的行程来调整到十字盘的水平 ...

3GX设置软件上明确说明是不能调整单一舵机通道的ATV的,我曾经调过,导致飞机起飞就偏转侧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GX设置软件上明确说明是不能调整单一舵机通道的ATV的,我曾经调过,导致飞机起飞就偏转侧翻

我有试过一般这个数值不会很大,就算舵机不同步,不会偏差很多,如果偏转和侧翻肯定不是设定因这个原因导致,可能是桨未甩直,低速震动导致机体侧翻,一般只要在地面转速稳定了,可以看到机体运转是正常的,没有明显的震动都不会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试过一般这个数值不会很大,就算舵机不同步,不会偏差很多,如果偏转和侧翻肯定不是设定因这个原因导 ...

完全不是震动,还没起飞就能明显看到十字盘升起,一边高一边低导致侧翻,后来我将调过的ATV恢复成100%,就没有这现象了

网友:
其实是不用理会最高或者最低时十字盘是否水平,只要中间的水平了就好了,3GX的工作就是维持飞机稳定,给予修正~我之前也烦恼过这件事,十分苦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736

网友:
调好了 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3gx真的那么不好调吗

网友:
有副冀是否还 是简单多了?

网友D:
在控里调你升降舵的行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说真的。我调了这么多个陀螺仪就觉得3GX好调。在外场不用电脑就可以调的很好。不敢说450能暴力3D!~温柔肯定没问题!~大机器更好调了

网友E(2013-12-25):
3GX和 KDS EBAR V2 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