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充电单片4.27

楼主(2013-06-19):
刚买的花牌3s2200,25C,用的简易平衡充,电压4.25.4.26.4.27,是不是电压高了,还有几块7.4V的冲完4.25.4.25,急啊~~~~~求教~

网友:
简易充,扔了吧,不是我瞧不起便宜货,我也是被坑过的,我比你还惨,简易充一次都没用成,就换了,还充坏了一组3S电池!

网友A:
想问问LZ这电压是用什么测得的!

网友:
便宜点,买个B6吧

网友:
也许数据显示不准,也许是充电器问题。(2选一)……充电不超过4.25.

差充电器要是电压高了容易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LZ这电压是用什么测得的!

用的是电显BB响二合一,这个不准确吗?

网友B:
用的是电显BB响二合一,这个不准确吗?

何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止啊..........

那用什么测得更准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测得更准确呢

换个B6以上的充电器就不容易过充
量电压用电显或电表,有的充电器也会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显BB响二合一,这个不准确吗?

手上3个bb响,不同地方买的。相差最多0.02。和我的四位半万用表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止啊..........

手上3个bb响,不同地方买的。相差最多0.02。和我的四位半万用表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电显BB响二合一,这个不准确吗?

哪不是一般的不准~这玩意我平时都是用来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用过而已!不过用好点的充电器还是放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3个bb响,不同地方买的。相差最多0.02。和我的四位半万用表比的。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我用dt9205量的跟bb响差很远。。。
1s的就相差0.3v那么多。。。
3s的还好,相差0.15v左右。。。
bb响可不可以校准?? 我看有些电显有个电位器可以调

网友:
手上3个bb响,不同地方买的。相差最多0.02。和我的四位半万用表比的。

.................

网友:
还是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吧,不然电池很快就挂了,

网友:
这些简易冲  不知道 充坏了多少电池了,还有人用。。。。

网友:
充电器上省点钱,要几倍的从电池上找回来!

网友:
diy 那个索尼充电器。论坛有 精度不错。 便宜好用。我一直都在用

网友:
顶一个。。。。学习观摩

网友D:
太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