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地面数传板整合小盒子

楼主(2013-06-19):
根据剑侠的建议,整成了一个小盒子。方便好多啊。盒子也比剑侠的盒子好看。呵呵。

里面包括了天9接收、433数传电台、H数传板、手机地面站蓝牙接收。

ps:怎么发回复可见啊?

网友:
相互干扰吗?

网友:
小心干扰

网友:
我看干扰应该不会吧

网友:
没事的,我就真么高的

网友A:
天线用热熔胶沾住了?不好携带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用热熔胶沾住了?不好携带了吧

想用433 可飞机上的gp天线实在有点为难
冲浪者x8和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用热熔胶沾住了?不好携带了吧

还以为你能鼓励鼓励呢。

每次来回拆多麻烦。这天线装上之后,能正好放在航模工具箱。斜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用433 可飞机上的gp天线实在有点为难
冲浪者x8和翼龙

那个天线很简单,三四根电线一焊接就是了。
买根短成品天线,拉两根地线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以为你能鼓励鼓励呢。

每次来回拆多麻烦。这天线装上之后,能正好放在航模工具箱。斜着。

有工具箱能放进去肯定更好,我是放不进去 :(

楼主:
那种铝制工具箱,就能放上。

7楼,几米出了个飞机上的gp天线成品。很不错。

网友:
介天,会发热哦 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线用热熔胶沾住了?不好携带了吧

剑侠兄,俺最近想入个控,为以后fpv做准备,请问H的433最高支持几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剑侠兄,俺最近想入个控,为以后fpv做准备,请问H的433最高支持几通道?

接收机转接方式支持10通

网友:
ps:怎么发回复可见啊? 楼主又调皮了

网友:
回复可见鄙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