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相间短路的位置查找

楼主(2013-06-19):
小台钻的370w电机超流,正常电流在1.7安,实测到了3.2安。
把主线圈和辅助线圈分别独立出来,并测量数据如下:

把主线圈两头表示为a,b端。
把付线圈两头表示为c,d端。
测ab=29.17欧;cd=24.04欧

相间ac=20.35欧 相间ad=29.58欧

计算主线圈在距a端12.945欧处短路,付线圈在距c端7.405欧处短路。

验算了一下,就这一个短路点。一会试试能不能把短路点分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一个电炉丝也行,不过串联的不用要太大,500w左右。先试试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悲催的是偶没有调压器

串联一个电炉丝也行,不过串联的不用要太大,500w左右。先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你只有从低电压开始试了,低于220常用的电压还有110v,36v,24v等等,试的过程测一下电流

谢谢您的回复,悲催的是偶没有调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数据我忘了,说说计算过程:把主线圈原始电阻设为r1,辅助线圈原始电阻设为r2,因为相间短路,所以每 ...

不好意思,本人菜鸟既没看出串联关系更没看出并联关系,请明示.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LZ公布一下计算过程,我对此计算颇感兴趣,先谢了.

原始数据我忘了,说说计算过程:把主线圈原始电阻设为r1,辅助线圈原始电阻设为r2,因为相间短路,所以每个电阻相当于分成了2个电阻。然后就是串并联电路,解方程就得出了

网友B:
请LZ公布一下计算过程,我对此计算颇感兴趣,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机的线径不同,220V的电机线径约0.6毫米,另一个不知电压的电机曾经接上220v试了一下,保险丝立马 ...

哦,那你只有从低电压开始试了,低于220常用的电压还有110v,36v,24v等等,试的过程测一下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220v的,一般单相电机都是220v的

这两个电机的线径不同,220V的电机线径约0.6毫米,另一个不知电压的电机曾经接上220v试了一下,保险丝立马就烧了,结果差点引起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相电机

那应该是220v的,一般单相电机都是22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相电机还是3相电机啊

是单相电机

网友:
居然计算出来了,要是多级的就不容易了吧,我都是用电磁探伤法探测的,很简单的,就是得自制工具,单件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我两个电机,外形一模一样。一个有标牌是220伏特. 另一个无标牌不知电压, 当时曾经拆 ...

是单相电机还是3相电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虚惊一场。原来是把万用表打到20兆电阻档上了。实际外壳对线圈电阻大于500k欧,另一个280k欧。稍微有 ...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我两个电机,外形一模一样。一个有标牌是220伏特. 另一个无标牌不知电压, 当时曾经拆开看过,量了一下无标牌电机的线径约1毫米,而220伏特电机的线径约0.6左右,如何才能计算出该电机的电压?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高手!这样的电机也能修

楼主:
哈哈,虚惊一场。原来是把万用表打到20兆电阻档上了。实际外壳对线圈电阻大于500k欧,另一个280k欧。稍微有点不合格。一会在火上再靠一会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直流电,检查磁力(不过不太准确)

谢谢,我试试,实在不行拆了绕组,重新绕线,顺便把电压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缘不行了,要重新侵漆吧吧,要不放阳台阴干几天,

                      我那个伺服电机,一相的扎 ...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直流电,检查磁力(不过不太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缘不行了,在灶头上烘烤了一下,绝缘反而更下降了。随着温度的降低,绝缘值又开始上升。
不过还有最后的 ...

绝缘不行了,要重新侵漆吧吧,要不放阳台阴干几天,

                      我那个伺服电机,一相的扎间短路,我知道是那一相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出那个短路的地方,

楼主:
绝缘不行了,在灶头上烘烤了一下,绝缘反而更下降了。随着温度的降低,绝缘值又开始上升。
不过还有最后的必杀技:重新灌绝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