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降固定翼,似乎国内还没成品机卖。

楼主(2013-06-19):
早上刚看到,四旋翼垂直起降,然后改成前拉固定翼飞行。
哪位手工帝可以做一个出来,估计飞控编程有点困难。

网友:
鱼鹰,就可以,有买的吧,几千块吧

网友:
看看谁能山寨一个。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这个和鱼鹰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鱼鹰是2旋翼,
国内有售,KT版8千多,像真版1万多,一地的米...

网友:
这个必须得有自动控制器,难度太大了

网友:
有模友做出类似的飞机,两套控制系统

一套三旋翼,一套固定翼

网友:
新手表示好腻害。。。。

网友:
这位高手以前有一段视频是2电机的,不太稳,这次4电机的,很棒,佩服

网友:
哎呀,四旋翼比双旋翼容易解决平衡问题啊。

网友:
这个原理不难   但是实际做起来不简单!

网友A:
其实可以这样做;垂直起飞靠飞控,前飞靠人工,这样就能避开楼主担心的许多问题!

网友:
不错 快来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这样做;垂直起飞靠飞控,前飞靠人工,这样就能避开楼主担心的许多问题!

切换的时候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的时候有点难。

不前飞时气动面不起作用,前飞时气动面是随着速度的增加慢慢起作用的,在飞控中使用切换开关不行?飞到一定速度就让飞控失去作用,那来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