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首发帖子,首拆嘉美欣F45换无刷

楼主(2013-06-19):
各位前辈,同仁大家好,我是1个月前突然喜欢上遥控模型的,开始很纠结于到底玩什么,看来看去,还是先玩玩电动的直升机吧
由于从小动手能力不是很强,也刚刚加入这个兴趣,所以帖子看了不少基本还是没懂。

我这次发的贴,可能对前辈们来说根本不叫什么,但对于我这个新人来说,这次的拆机升级过程,确实太长见识了。

现在说说为何买美嘉欣F45,主要是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对方公司送了一部美嘉欣的3通玩具飞机,自己玩了玩觉得还可以,

练习机又不知道买什么好,搜来搜去,就选择了f45,这玩意到手几天玩起来还算顺手,比3通道的好玩也复杂,

但玩了一段时间总觉得马力不够,2块电池玩会儿就热,正好淘宝有专门针对它的无刷马达升级配件,还有详细的改造图片,于是买了电烙铁,买了航空油,又买了2快电池,

在昨晚开始进行第一次的拆机升级工作,说实话挺紧张的,生怕丢一个零件。

这是原装的马达和电路板

楼主:
看着详细的图文攻略,把2楼拆下,螺旋桨拆下,把旧马达完全暴露出来了,新的无刷马达就在键盘旁边

那团卫生纸是擦轴上的油用的,请勿乱想。。。

楼主:
后舵机,右舵机,还有原装有刷马达。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核心是这样的,听说f45的舵机是9克的,,没什么升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把那个铁棍插在白色摇臂最远端就能提升力度,谁知道是不是,装了在说。

说的都很不专业的话,大家别见笑啊,如果能帮我纠正纠正就更好了,我会提升的更快。

楼主:
怕把螺丝们搞丢,专门找了一个铅笔盒装,吸铁石上的都一个尺寸的机身螺丝。

无刷马达装上了

楼主:
考验电烙铁的能力时候到了,把新马达的电路板负极焊在主电路板的负极上,其实自己完全没明白为什么。。。

反正最终装上了,飞机能启动,呵呵

还有装的时候很费劲的是主齿轮和主轴的上螺丝,那个费劲啊。。。

照片就这么多了,昨晚弄这么一点就搞了2个小时,但是把飞机拆散再装回去,还能启动,而且马达声音比以前好听多了,自己很兴奋

想问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f45原带的遥控器,如果说我买个好的遥控器可否能和f45对码?--够弱智的问题吧。。。没办法,新人啊,木人带啊

还有我是BJ的,求加入BJ地区电直模型组织,最好在西边的

网友:
前排露脸了!lz厉害自己弄。不过毕竟最后玩起来跟450差很远

网友:
F45好装的,我也有一台。

网友A:
支持!
航模要的就是这个过程。虽然俺也是新手,嘿嘿~

网友:
一包卫生纸就用这么一点来擦轴承上的油?剩下的都是撸管用了?
求解

网友:
我的也是改的主无刷   升力不够  飞2---3分钟就飞不起来了   不改尾无刷跟本玩不成  我一个月3个尾电机  换着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
航模要的就是这个过程。虽然俺也是新手,嘿嘿~

无刷电机焊在有刷线路板上不用再加无刷电调吗?我也不懂!

网友:
是在電路板上原電調抽出pwm 訊號再接上專為pwm而做的無刷電調.  跟minicp 那些一樣吧
不過 真的想入門航模 還是不要折騰這些玩具吧了
鎚子機 再大也是沒意思的

网友:
我的入门机,,怀念

网友:
没必要换无刷,抓紧潜水学习吧,我也是新手,刚玩几天,F45  911 都一样,确实没有必要去玩~  911 玩了 一个礼拜,就放那了,在学习中,打算上450

楼主:
看起来我还是需要不断努力!!450真的是有必要搞了,等f45玩到不能玩为止把,不想一来就开销4位数。呵呵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对卫生纸有想法

网友:
呵呵我从3通,小四旋翼,F45,450四架了,感觉450太危险加上新手炸机成本太大(炸好几次了)所以近几天主飞F45,其实LZ不用改无刷,成本高不说,留空时间貌似还会缩短而且尾电机吃不消啊!,我现在给我的F45主电机上了加水降温系统,尾电机也一样很简单,飞完一个电池(10分钟左右)两个电机还是温温的!450没风的时候练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