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我想想用无刷电机做一个小电扇

楼主(2013-06-19):
不想通过遥控,不想用锂电池,最好直接一个电机充电器直接供电,电调不用最好也不用,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求大神

网友A:
不可能!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充电器是直流电输出!两者的供电根本不通用!必须用逆变器!!!既然必须用逆变器,干嘛不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充电器是直流电输出!两者的供电根本不通用!必须用逆变器!!!既然必须 ...

用电调也行,那要怎么弄呢

网友:
额。。。。LZ是要用什么充电器?
5v那种充手机的?功率不够。冲笔记本的差不多。加上个电调就可以用了。至于给电调信号,不会动手的去买个舵机测试仪。十几块钱。会动手的自己做个去。

网友:
电调加舵机测试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调也行,那要怎么弄呢

其实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把无线遥控变成有线操作嘛,其实我想说这根本就是有点无聊!!!能是能做!我也曾经做过!但是我根本不想这么做!为什么,因为驱动电调需要信号,为了生成信号,就得用自己找个单片机来编程,你说麻烦不?还不如一口气把电调接在接收机上,拿遥控来操作还方便!!或者最简单的办法!找个有刷电机,两节南孚,导线若干,小螺旋桨一个,OK!最方便快捷实惠,我小学时候都能做!

网友:
有点呆
无刷电机+电调+舵机测试器+電源=没壳没架子又危险还贵的鬼东西
买个电扇还简单,完全是瞎折腾

网友:
去买个电脑风扇,明明有简单的方法为何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
无意义的瞎折腾

网友:
这样比较贵,不如直接买个电脑的散热风扇,也是无刷的,

网友:
LZ你淘宝买一个无扇叶电扇吧 安全 省电  美观 大方...

网友:
交流电机多方便。别跟航模撤上关系否则死贵

网友:
无刷电机推力太大,支架会被吹飞的

网友:
自己做还要做罩子不然安全隐患很多,风扇不贵,买个电调的钱就可以买风扇了,何必呢

网友:
想问题要扩展思路,或者倒过来想,千万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搞个内置驱动电路的无刷电机啥,三四十寸的桨都能轻松拖动

网友B:
这怎么看着像普通的交流电机

网友:
问题复杂化。

网友C:
这个比较危险,模型电机的功率比较大,噪音也大,不适合做风扇。被打到可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看着像普通的交流电机
德国EMB无刷哦,外壳标48V,2200 rpm,实际13--60V 都可以用,接电电机自动缓慢加速,大小桨通吃

网友E:
效果应该会很好的

网友F:
19楼电机好大

网友G(2013-07-27):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可是电机转动时的磁震噪音太难受了……有办法消除没有?

网友(2013-12-28):
入魔新手 路过学习

网友H:
真热的话建议花40元买个小台式风扇~~~电调咋也的比这个贵~~~~关键是DIY的折腾精神可嘉~~~想折腾就自己做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