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配置问题,求高手详解

楼主(2013-06-19):
Robird G31三旋翼
陀螺仪
+ KST215MG全金属斜盘
舵机
+ 亚拓525数字金属齿轮锁尾舵机 + 花牌2221-3980KV无刷
电机
+ 好盈铂金40A电调
3GX陀螺仪 + DS415M數位伺服器 + DS520數位伺服器 + 450MX無刷馬達(3400KV) +RCE-BL35P 3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
俩个配置 哪个好点呢?

网友A:
上面那个配置!

网友B:
Robird G31三旋翼陀螺仪+ KST215MG全金属斜盘舵机+ 亚拓525数字金属齿轮锁尾舵机 + 花牌2221-3980KV无刷电机 + 好盈铂金40A电调
还是这套

网友C:
第一个配置 然后锁尾换成DS520就好了 据说亚托的舵机最后一位带5的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