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新版的2.4G控可以用在老版的坦克电调不?

楼主(2013-06-19):
如题,所谓的2.4G控改进了什么?懂的说下吧

网友A:
2.4G就是坦克的接收机以及遥控器不需要再用天线,受干扰小些,要换2.4G接收机才行

楼主:
就是说现在新版的内部接收也更换了?那就不能喝和老版通用了额,,,,不过有钱了还是换控吧

网友B:
据可靠消息:主板模样,还是跟原来的主板一样,但是改成集成2.4G接收,加速线性比以前的略好,遥控距离差不多。简单来说,就是恒龙现在的2.4G坦克,内部只有一块主板,简简单单。要换的话,就得换整套,主板+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