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通电待机是一绿一红灯吗?

楼主(2013-06-19):
并且每十秒会滴一声,正常吗?可以飞吗?

网友A:
STATUS绿灯就是正常的,GOV红灯说明定速是关闭的未工作,你的450上面没有定速器,所以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绿灯就是正常的,GOV红灯说明定速是关闭的未工作,你的450上面没有定速器,所以不用担心

那每十秒叫一声呢?

网友A:
叫声是和3GX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你的马达在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声是和3GX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你的马达在叫

哥,能不能一次说完啊,马达叫是什么意思啊?要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能不能一次说完啊,马达叫是什么意思啊?要怎么办呢?

那种滴 滴的叫声是马达产生的,因不同的电调,马达提示音是不同的,你没有说自己的飞机配置,别人很难帮你提供正确的信息。一般这种滴 滴的声音是说明电调通电中的提示音,如果很急促的 可能是油门没有收到底或者模式开光打开的报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