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拖板,请大神给登车桥方案,谢谢

楼主(2013-06-19):
自制的拖板,现在想把登车桥弄成遥控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
真不错,值得推广的好主意。不过问题是这玩意出门还是不方便啊,在携带坦克的基础上,还要携带它……

网友:
标题看成拖把了

网友:
这个拖车不错

楼主:
给点方案吧。本人正值江郎才尽时。
曾经想过用液压,气缸什么的,好像都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A:
赞~我的坦克做好了,也要做个这样的拖车,不过要大很多

登车桥弄成遥控的那就加一个“电动推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我的坦克做好了,也要做个这样的拖车,不过要大很多

登车桥弄成遥控的那就加一个“电动推杆”吧

大神啊,你的坦克看了好久了。我这个算是给你做个小的试验品吧。你说的电动推杆是嘛玩意?我想了好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比较实在点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啊,你的坦克看了好久了。我这个算是给你做个小的试验品吧。你说的电动推杆是嘛玩意?我想了好半天也 ...

这个就是电动推杆,类似与液压推杆,不过这个是电动的,行程有很多选择(伸出的推杆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电动推杆,类似与液压推杆,不过这个是电动的,行程有很多选择(伸出的推杆长度)

大哥,那个电动推杆不适合我的空间,还有别的方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拉

一开始就计划用舵机,但是效果很不理想
一般情况下多舵机都是拉推直的钢丝,但是这里不能用直的

楼主:
田宫拖板上的登车桥是怎么弄的?哪位有图片发过来参考下

网友:
其实还可以在做的仿真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点方案吧。本人正值江郎才尽时。
曾经想过用液压,气缸什么的,好像都不是那么回事

用个舵机就行啦,弄根拉线加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舵机就行啦,弄根拉线加弹簧

似乎你的说法比较靠谱,能不能再详细点,画个草图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