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k无副翼求教!救命呀!!

楼主(2013-06-19):
请教无副翼k  猛推油门尾巴右偏!还有点金鱼尾!!!!做动作太难了!!!很推油门就跑偏!!!!

网友:
裤子都穿跑偏,唱歌能不跑偏吗

网友:
感度不够!再往上调。

网友A:
将你的尾中联外移就行了。

网友:
4楼上士是高人,可以好好向他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你的尾中联外移就行了。

我已经移了!在移就掉了!嘻嘻,还有什么方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移了!在移就掉了!嘻嘻,还有什么方式呀!!!

直机是皮传的吗?好象你的直机尾桨转数不够?也就是说最大推力不足哇。

网友B:
提高尾舵专家模式里面的总螺距那个值,瑞有就是提高感度。

网友C:
推油门右偏,有金鱼尾,和你的无副翼K,一点关系都没有
检查好机械结构,精度,松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是皮传的吗?好象你的直机尾桨转数不够?也就是说最大推力不足哇。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尾舵专家模式里面的总螺距那个值,瑞有就是提高感度。

多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油门右偏,有金鱼尾,和你的无副翼K,一点关系都没有
检查好机械结构,精度,松紧度

多谢!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