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天7 控悬停 设置参数!谢

楼主(2013-06-19):
小弟,买进天7控 模拟器,想问下悬停控的,油门和螺距设置,万分感谢,坐等

我为了少走弯路只能依靠大家了,我怕设置不对,练了也是徒劳!

各位高人,帮我看看,模拟器和控还需要如何设置么?模拟器是默认,控大多都是默认,只有螺距曲线调过!不知道是不是设置还有问题,飞模拟器很不问题,成人水平过低,还烦请各位高人,帮忙看看,那些需要设置!

实盘默认状态,玩模拟器我估计这个不用设置

只有螺距调过~!不知道正确否

模拟器设置都是默认,请问还需要那些地方需要设置,我练悬停~!

网友A:
模拟器里打开飞机实时数据,可以看到螺距实时数值,按照一般调机的方法,调整5点曲线大概-2 0 6 8 10度这样就差不多了
天7是7点曲线,你就设-2 6 10,中间的4点自己平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打开飞机实时数据,可以看到螺距实时数值,按照一般调机的方法,调整5点曲线大概-2 0 6 8 10度这样 ...

感谢~!我研究下

楼主:
大侠请问油门曲线呢?

楼主:
在PHoenixRC v4.0中如何设置螺距参数啊

网友:
油门斜直线即可,凤凰模拟器需要把定速关闭,不然转速太快不真实,或者设置定速值1500转左右

楼主:
唉~~搞的头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天7 呵呵

难于上青天啊

楼主:
我定你个肺啊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楼主:
坐等,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