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5CM飞翼的动力怎么选择?

楼主(2013-06-19):
我现在是想节约点成本,手上有一个内转子的2040
电机
KV4700的,电调40A,
请问用多大的桨比较合适
??
如果还有其他的选择请大家给点建议,想多学习一点,谢谢了
刚玩固定翼,不是很懂,请问KV大选的桨要小点好还是大点好?小桨的扭力大还是大奖的扭力大?

网友A:
kv值越大,扭矩越低,所以配个小桨吧。高速桨,我个人理解的,呵呵

网友B:
这个内转电机kV太高了,直驱螺旋桨的话不是很方便。一定想用的话,可以试试用7.4V电池组,GWS EP4530或者EP4025这样的低负载小桨。但是这样的桨用在翼展95cm这么大的飞翼上,恐怕会比较吃力。如果是想用11.1V电池组,那就需要配合减速组来驱动大一些的桨了,或者直驱64mm涵道试试看。

网友C:
6*5的桨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