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租

楼主(2013-06-19):
B10钻夹和Jt0钻夹有什么区别?
另外我有一个夹头写着  JO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找GB-T 6090-2003 钻夹头圆锥就明白了。 GB-T 6090-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GB-T 6090-2003 钻夹头圆锥就明白了。

我还是不懂
是不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锥度夹头?
我现在手里这个夹头写着  JO是什么意思? 买什么样的连接杆可以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这个夹头写着  JO是什么意思? 买什么样的连接杆可以用?

夹头是0.3-4毫米小夹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这个夹头写着  JO是什么意思? 买什么样的连接杆可以用?

夹头是0.3-4毫米小夹头

求各位了

网友B:
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你这里的b10就是莫氏短锥之一(b10,b12,b16,b18,b22,b24常用的有这6种)。
贾格锥度用大写字母J和贾格圆锥号组合表示,常用的有J0,J1,J2sb,J2,J33,J6......等等,有的写成Jt0,Jt1,Jt2.......(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度娘骗我我就骗你)

度娘说要看有图有表的可以度她“钻夹头锥柄尺寸b6 b10 b12 b16 b18 b22 b24 jt0 jt1 jt2 jt3 jt4 jt5 jt6”   她放在文库里了,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你这里的b10就是 ...

意思是说jo是j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