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翼台安装电机 推力线应该低于水平还是高于水平面

楼主(2013-06-19):
高翼台安装电机 推力线应该低于水平还是高于水平面?按力学原理应该是低于水平面,是不是需要跟飞机重心有个交点
若是推力线过飞机重心貌似动力效果不太好的样子,求大神解答

网友:
CAD高手哦

网友A:
当然应该是向下。。。冲浪者最起码上推了二三十度,只要上推,在爬升时就必然有一部分动力做负工,加不加上推或者下拉(以及上推角度与下拉角度)与机翼升力系数,速度,尾翼面积,长度,发动机推力以及重心的位置等等等等都有关系。我通俗点给你讲,假设没有下拉角度情况下,机翼升力,重力,推力,是三个好基友(阻力力先一边去),但是他们用力不在一个点上,升力,推力都很不老实,经常变化,在飞机上乱搞,这就意味着他们其中一个过大时,飞机就会有俯仰变化,推力大了飞机低头,升力大了飞机抬头,为了抑制他们,让飞机老实点,于是加入了尾翼大哥,水平尾翼大哥是干么滴捏?推力,升力谁大它就揍谁,谁弱我就帮谁。但是有时候即使加了平尾,还是干不过推力,于是就让推力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应该是向下。。。冲浪者最起码上推了二三十度,只要上推,在爬升时就必然有一部分动力做负工,加不加上 ...

嗯  算了一下 算在推力线过重心的话要向下16度的样子

网友B:
理论上推力线通过气动中心最好,
这样做动力大小变化不产生附加力矩,
不影响飞行姿态,
事实上由于各种飞控系统的存在和其他考虑
现在的真机都未必这样做
气动中心一般人容易根重心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推力线通过气动中心最好,
这样做动力大小变化不产生附加力矩,
不影响飞行姿态,

气动中心?

网友C:
应该向下,不然猛推油门时,推力瞬间增加但是飞机的速度还没加起来,会产生低头力矩,为了减小这个影响,需要推力线向下
不使用传统布局的代价就是,会产生很多新问题

网友:
没研究过空气动力学的可以这么理解:
飞机前进,会产生阻力
这个阻力简化为一个点
就是气动中心
螺旋桨产生拉力
这个拉力的矢量通过气动中心
就是只产生前进动力
不产生附加力矩
实际飞机是一个复杂体
一般只能靠实验得到数据
这也就是风洞试验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应该是向下。。。冲浪者最起码上推了二三十度,只要上推,在爬升时就必然有一部分动力做负工,加不加上 ...

之前考虑到问题貌似不对,尾推高翼台安装力矩跟前拉不太一样,推力线应该是上拉,推力线高于机身轴线。参考 三发MD-10 MD-11 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向下,不然猛推油门时,推力瞬间增加但是飞机的速度还没加起来,会产生低头力矩,为了减小这个影响,需 ...

这个是后推式的哦 ,参考MD-11  MD-1O

网友(2014-02-07):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