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船改钓鱼船

楼主(2013-06-19):
为了做钓鱼船,才做了拖船。。。这船型,应该大家都晓得。。。

甲板上层建筑做了2套,一套拖船,还有一套渔船。。。随心更换马甲。。。测试钓鱼,只装了渔船马甲。。。

长度96CM,船身隔板加木条,覆环氧玻纤布,自喷漆上色。双750马达,4叶铜桨,A123 12V 20AH电池组,加了水泵散热。。。重量估计15KG左右。。。

水上、水下2路视频输入,5.8G图传。。。9通道控制。。。油门、方向、水泵、视频切换、收放渔线轮、渔线轮开关、水面摄像头俯仰、水面摄像头左右。

水下摄像头(鱼钩转换处安置)效果不好,亮度不够。。。需要再调整。。。

风大船要漂移。。。钓鱼是个问题。。。

鱼线轮收放线还需要改动。。。视频不发了,发几张截图。。。

襟翼舵的确灵活,转弯半径够小。。。

网友A:
挂个鱼饵会不会被大鱼拖走。。。话说真漂亮~

网友:
相当会玩~支持一个

网友:
好会玩啊

网友:
不用太大,一条3、4两重的鲫鱼就能把它拖走。

网友:
漂亮
钓着鱼没?

网友B:
34量  也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个鱼饵会不会被大鱼拖走。。。话说真漂亮~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能搞到鱼不!!!!

网友:
好东东,果然不错! good

网友:
钓鱼的话这船小点

楼主:
3、4两的鱼不可能拖走。。。等过几天有空去赌塘试试。。。。

鱼线里带视频线,线径粗,收放线时渔线轮的转速不好控制,完全通过水面上的摄像头监控转速。。。操作不好就容易炸线。。。

水下鱼钩上的摄像头亮度不够,水深2.5M就黑乎乎的看不清水底情况,鱼吃饵的时候不好观察。。。

从监控看水下挺古怪的。。。。黑乎乎的。。。突然一张大嘴就来了。。。有点不太适应。。。

玩起来倒挺有意思。。。

网友:
真是漂亮啊!不会被鱼拖跑吗?

网友:
LZ很牛,有這樣的想法已不多,再用视頻釣魚
設計很好。

网友:
期待钓到大鱼!

网友:
思路很好,但目前的状态肯定会成为鱼的健身拉力器的,鱼竿越长力臂越大,和鱼抗衡的支点在哪里。哈哈,手里一定还要有一根线,不然悲剧不可避免,鱼会带着你心爱的船和你撒有那拉的。开个玩笑啦。

网友:
j
高手哦

网友:
好创意,顶一个。。。

网友(2013-09-03):
重点问题是这船钓到过鱼没有?朋友劝我入渔具,我正想自己弄个类似这种的船来玩玩呢。

网友:
钓到大鱼马上F

网友:
借楼主宝地:油船有便宜的来~M我,QQ:703056038,自己觉得有点黑的就不要密我了~没兴趣~或者谁能告诉我下天津塘沽洋货市场那家模型店的电话也可以~本人八月十五发工资,慢收~~~

网友:
NB,但是个人感觉你如果鱼竿侧放的话,遇上稍微大点的鱼不会给你拉翻么?如果能从船底重心处放线就稳多了。还带水下摄像头,这个就NB大了,期待来段水下的视频。这船有15公斤重?如果真有这么重的话,一般不大的鱼应该能对付得了,上个两三斤重的,估计够呛,得有充足的电池来应付漫长的溜鱼。

网友(2014-05-22):
溜鱼是 个问题 ,   顶下    同是  模友 , 渔友

网友(2014-11-01):
引用 楼主:
3、4两的鱼不可能拖走。。。等过几天有空去赌塘试试。。。。

鱼线里带视频线,线径粗,收放线时渔线轮的 ...

大嘴就来了有点看恐怖片的赶脚呢。为什么不用发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挂条鱼在上面录一像,一定更加有意思!!!!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2015-01-06):
钓到鱼了没有?

网友:
有创意,不错,顶起。

网友:
鱼一上来就翻船了吧

网友(2015-06-02):
大鱼老火,线从船底出去应该会好些,有个设想:船中心底部钻个孔,加根空心管(做好防水)线从中间穿过,收线轮做成有一定力度回收的,上鱼后打开收线轮开始溜鱼模式,等鱼没力气了把船遥控回来,呵呵 纯粹乱想的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肯定被拖着走。

网友C:
楼长的钓鱼船有点意思,几个问题大家讨论,1:你的视频探鱼是用什么改造的?(有线一定不可行,影响放船距离);2:鱼竿太长,已经都跑到鱼的头顶上钓鱼了没有必要,而且有鱼拖拽的时候很容易翻船;3:单体船稳定性可能差点。
我最近也在做钓鱼船,图片中的船是我的一代钓鱼船,已经淘汰,正在做二代。
我原创设计师实现救援、打窝、视屏探鱼三项功能
救援不用说了,看双体船船头就是插故障船好用;

打窝的设计基本是只能打开不能关闭舱门,有点像飞机投弹,这样窝料比较集中,还可以实现和海竿配合,把绑好的baozha钩饵料球从弹仓下方一起放到弹仓中,海竿线杯打开,开船就不形象放线,实现精准投放。

视频探鱼,我准备使用无线倒车视频,探头需要改造增加光照功能,船体固定卷扬机,收放视频及电源线。

我的双体打窝船

我的双体打窝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量  也不至于吧

可以下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长的钓鱼船有点意思,几个问题大家讨论,1:你的视频探鱼是用什么改造的?(有线一定不可行,影响放船距 ...

在水库试过了,单体船上鱼的时候稳定性不好,遥控手忙脚乱。。。最后缠线。。。
视频系统测试没有问题,视频线是0.8mm专用数据渔线/拉力10KG
现在抽空做新船了,钓鱼打窝船一定要便携,不然太麻烦了。。。

网友:
不知道钓鱼船钓鱼怎么样了,不要停在概念上啊!

网友(2015-07-02):
我也在做打窝船,互相学习。

网友:
推力能干的过大鱼不?

网友:
有鱼上钩吗

网友:
几个想法抛砖:1不建议装视频线,而是摄像头在船体上监视浮标或者别的标志物,关联鱼情,这样可以简化和降低成本,建议选索尼700线的摄像头和1w的图传。2水下电波传输距离衰减严重,即使是水面传输,也建议加高图传天线,以利接收图像。3,考虑到便携性,建议船体附加可拆卸式的两个浮筒:例如2.5升的可乐瓶,基本上两斤的鱼也能吃得住,即使拖入水中,浮力对抗鱼的挣扎,也能极大的消耗鱼的力量,待鱼力量耗尽自然上浮。4,船体做好密封,电子部件一定做好防水(防水胶密封等)船体通身尽量少棱角。万一被鱼拖入水中,只要船的浮力不变,没有水下勾住,收获只是时间问题。以上个人见解,楼下补充!

网友D(2015-08-24):
效率太低,试试撒网,船后面拖个网 转圈,这样抓鱼。视频正好可以看有没有鱼进网,大家来研究下撒网怎么整 我没搞过

网友E(2015-10-14):
真不错。船被鱼拖走!!!这画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船被鱼拖走!!!这画面。。。。。

那当然,不是船溜鱼,而是鱼溜船根据20多年的钓鱼经验,水库里10公斤以上的大鱼有的是,并且这动物发起飙来,对鱼线的拉力绝对超过自身体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当然,不是船溜鱼,而是鱼溜船根据20多年的钓鱼经验,水库里10公斤以上的大鱼有的是,并且这动 ...

五斤以上的鱼在水里 人基本就控制不住了  力量很大

网友:
船壳是买成品的还是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率太低,试试撒网,船后面拖个网 转圈,这样抓鱼。视频正好可以看有没有鱼进网,大家来研究下撒网怎么整  ...

你这想法我在1月份玩过了。。做了一条一米的仿真渔船,,船里有脱钩器,,舵机控制的。,粘网一头勾住脱钩器,,把船直线走,,20米的粘网快拉到完,,就脱钩,,最后网的一头在岸边,,刚下完网,,结果水库是在一个公园,,保安发现叫我们收网,,不然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