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断!想把舵机改装成反的,无打开工具怎么办?

楼主(2013-06-19):
问题不断!想把舵机改装成反的,无打开工具怎么办?九克舵机上的四颗螺母小如芝麻,不对!比芝麻还小点,用上舵 机臂的螺丝刀搞了半天也不见效果,现在是没办法下手下了,在座的中间有打开过舵机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

网友A:
别费那劲,在遥控里设置反向即可

网友B:
为啥要去动舵机?机身条件允许,可以从舵机的另一侧安装摇臂,方向就反过来了。机身不允许,也可以按楼上模友说的在遥控器里设置呀!

网友C:
真要想弄开用钟表起子

网友:
网上卖五金工具的地方有卖……晕,这还需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费那劲,在遥控里设置反向即可

两个舵 机同时反?等于没反!需要一个反向,这是迫不得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去动舵机?机身条件允许,可以从舵机的另一侧安装摇臂,方向就反过来了。机身不允许,也可以按楼上模 ...

机身条件不容许,或者说影响太大,这个另一侧也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想弄开用钟表起子

只能是如此?跑了几条街,修钟表的都消失了!自己磨了钢剧尖解决了。

楼主:
真是纠结,问题不断,打开后一看头晕!老眼花看不清楚,这么小的线路及焊点咋整?按照某位朋友提供的方法,断开很容易,用刀切开,可焊接真是精细活,搞不好会不会燃烧坏线路板?

楼主:
好不容易焊接上了,可又不敢上线路试,一试万一短路把接受机给搞坏了怎么办?在这方面有经验地说上两句吧?是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焊接上了,可又不敢上线路试,一试万一短路把接受机给搞坏了怎么办?在这方面有经验地说上两句吧? ...

几块钱的东西纠结个什么呢,坏了大不了换个呗,通电一感觉不对马上断电 接收机一般没那么脆弱,我用7.4v无稳压锂电池直接供电都烧不死它。
实在自己搞不来干脆淘宝买反向舵机呗 也就十几块

网友:
就用螺丝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的东西纠结个什么呢,坏了大不了换个呗,通电一感觉不对马上断电 接收机一般没那么脆弱,我用7.4v无 ...

都是尽量买现成的,但现实是买东西也很纠结!找商家那是头大的过程!这个反向舵机那些商家货架上都没有,急用时才想到来不及!

网友E:
感觉不是很难吧,我几分钟能改一个

网友:
接成两个通道,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是很难吧,我几分钟能改一个

有没有一种办法简单的进行测试?例如用电池对上,如果出现动作就证明是焊接好了,这个应该有吧?

把这个反向舵机与电池对接起来,摇臂竟然足足转动了九十度,这如何是好?原来是处于正中间,按理说反向后也只能是正中间,转动九十度不对劲吧?另外这个转动是不是足以说明没有燃烧接受机的可能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办法简单的进行测试?例如用电池对上,如果出现动作就证明是焊接好了,这个应该有吧?[/backco ...

改反向很简单,打开舵机后将马达电源线换位,3根并列的信号线(不知是不是这么称呼)左右2根调换,中间那根不动。
测试也简单,我一般是用接收器的副翼或升降通道测试,将改好的和未改的2串1接好,接上接收器,遥控器打舵,舵臂动作向同一个方向活动即表明ok了。
改反向后要重新安装舵臂的,因为会跑偏。
估计你是要用于双舵机升降舵或者收放起落架。如果你的遥控接收通道够多,可以单独给一个通道,通过遥控器自带的双舵机升降舵模式或者混控来实现你的目的。
如果你的遥控不支持,改反向是必须的,像我用8通的,为了省通道,升降舵机一般都得改一个,除非飞机设计两个舵机的摆放方向一样,不过这种设计我目前没见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办法简单的进行测试?例如用电池对上,如果出现动作就证明是焊接好了,这个应该有吧?[/backco ...

上面说多了,一般来说只要接好线,不会烧舵机的,烧接收更不可能。实在不放心,你买个舵机测试器试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反向很简单,打开舵机后将马达电源线换位,3根并列的信号线(不知是不是这么称呼)左右2根调换,中间那 ...

主要是老眼花看不清,焊接时焊点上的锡也多了点,因此担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说多了,一般来说只要接好线,不会烧舵机的,烧接收更不可能。实在不放心,你买个舵机测试器试试就行 ...

这个舵机测试器还有什么用途?如果是效费比高的话,肯定会买一个,就为了反向舵机好象就有点走火入魔了!难道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