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拼接打印图纸

楼主(2013-06-19):
我手头只有一台A4幅面的打印机,图纸要1:1输出打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拼接打印呢?用多张A4图纸分块打印后拼起来
我只会一点SW,不懂autoCAD
用SW在图纸里打印出来的拼不上,孔大小不同

网友A:
如果要打大幅面的可以去外面打印店打,你的只能打A4的,这样只能分成四块,但是A4打出来肯定有空边的,你可以把空边裁掉再拼到一起

楼主:
用SW怎么才能打出四份吗?

网友B:
还是 花 点小钱,去外面打印店打印吧,
再说了,大图打在小幅面图纸上,也不影响吧,只要能看得清视图和标注,我这儿 经常 1000MM尺寸范围的东西打在A4上,一样的加工,
难道LZ是想 偷懒,把一比一的图贴在工件上,照葫芦画瓢打孔?
还有,LZ会SW,还能出图,没理由不会AUTO CAD 啊。。。。

网友C:
sw图纸导出pdf格式,用阅读器打开后,自动分页打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