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bar的问题 在线等 急急急

楼主(2013-06-19):
大概的问题就是 我遥控器什么都清零了   油门曲线也是直的   问题就是3个舵机有一个行程不一样 应该是第一通道  就是后面的那单独的一个

我是在电脑上设置 还是在控上设置舵机的行程  要是在电脑上设置 求告诉我怎么设置单独舵机的行程

网友:
在 SETUP 選單底下的"修定"項目(十字盤配平)右上角的博士帽裡做十字盤上下行程微調

网友:
安装--修订,先设置0螺距十字盘水平,然后点博士帽进去,微调十字盘最大最小行程的水平,注意分别在摇杆最高和最低位置调

调完后再次检查0螺距时十字盘是否水平

网友A:
你确认前面接收机那个页面你是严格按照说明做对了?

和油门曲线没什么关系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前面接收机那个页面你是严格按照说明做对了?

和油门曲线没什么关系的说

做了  还是没用  行程是0 50 100   在十字盘里面也调了 也没用啊  还是第一通道的舵量大  后来我换了个大vbar  还是一样的情况  我最后换了舵机  情况还是一样  问题可能出在控 或者vbar调节没调好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  还是没用  行程是0 50 100   在十字盘里面也调了 也没用啊  还是第一通道的舵量大  后来我换了个大 ...

pro版本的Vbar可以单独调节三个十字盘在最高和最低位置的行程啊

网友B:
发射机调整项里舵量要调整到中立点为0,上下正负100%,然后按设定中立点后VB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机调整项里舵量要调整到中立点为0,上下正负100%,然后按设定中立点后VB重启。

这个地方怎么设置  我在控上都是0  50  100的曲线了  在vbar中全部都是上96  下92  不能满啊  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版本的Vbar可以单独调节三个十字盘在最高和最低位置的行程啊

在什么地方调节  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怎么设置  我在控上都是0  50  100的曲线了  在vbar中全部都是上96  下92  不能满啊  怎么调节

JR类控中立点用控里的sub trim校正    行程通过trav adj校正。

网友C:
安装》》修订,博士帽。。。调整里面的参数,使十字盘在最高处和最低处都是平的,OK?

网友D:
楼主到低会不会支设备Vbar哦,不会的话去看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修订,博士帽。。。调整里面的参数,使十字盘在最高处和最低处都是平的,OK?

这个位置我调过了   不行   舵机的行程不同  不管我怎么调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类控中立点用控里的sub trim校正    行程通过trav adj校正。

  好吧 先谢谢了  我回去再试试!  有不懂的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到低会不会支设备Vbar哦,不会的话去看下教程。

我把vbar的软件到处翻了3个多小时  依旧调不好   说我没看教程,,,呵呵,,  教程出现过我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E:
楼主头像很性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vbar的软件到处翻了3个多小时  依旧调不好   说我没看教程,,,呵呵,,  教程出现过我这样的情况吗?

我是因为看到你不知道怎么调行程,行程应该是在你选择了接收机方式之后的那一步,在控上调,调到所有行程在Vbar软件中都可以打到100为止,而且要所有的舵面在Vbar软件上显示正常,比如左方向舵到低,Vbar中应该显示左方向舵100.不对就调控。一步一步来,看下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因为看到你不知道怎么调行程,行程应该是在你选择了接收机方式之后的那一步,在控上调,调到所有行程 ...

哥们  说真的那教程我看了不下10次  教程只是说要把行程调到100  但是并没有说该怎么调吧!!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发帖问的

不然我这样的潜水党怎么会发帖,昨天去一个模型店问调vbar多少 别人开价400  都是被逼的啊  被逼的  逼的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头像很性感

谢谢夸奖  我会害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  说真的那教程我看了不下10次  教程只是说要把行程调到100  但是并没有说该怎么调吧!!  我也是被逼 ...

在控上调行程,你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控上调行程,你啥控?

jr  11x  全淫文啊  那叫一个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jr  11x  全淫文啊  那叫一个蛋疼

你会搞你那控不哦,如果不会找个说明书看看,不过11X好像没中文说明书,哈哈。
反正是在控里面调,我是JR XG7的控,不过控没在身边,英文记一全,好像是啥Adjust。

网友D:
引用 楼主:
jr  11x  全淫文啊  那叫一个蛋疼

是最大行程量(ATV,Travel Adustment)

网友F:
换舵机!舵机有问题!!!!!!!!!!!!!!!!!!!!!!!!!

网友G:
会不会是遥控器十字盘选错了?正确的应该是普通模式或者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舵机!舵机有问题!!!!!!!!!!!!!!!!!!!!!!!!!

我两个套舵机都试过  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遥控器十字盘选错了?正确的应该是普通模式或者90度

应该不会  我没个十字盘和舵机正反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最大行程量(ATV,Travel Adustment)

恩恩  等我回去试试 !!!!3Q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  说真的那教程我看了不下10次  教程只是说要把行程调到100  但是并没有说该怎么调吧!!  我也是被逼 ...

性感的楼主,我在五楼就问接收机页面有没有严格照做,你说照做了耶,这步做对,后面修正什么基本不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感的楼主,我在五楼就问接收机页面有没有严格照做,你说照做了耶,这步做对,后面修正什么基 ...

不是的  我以为你说的是控的油门曲线  ~~~

你发的那个图我可以调到0  但是上下油门只有96的92~~~ 满不鸟

网友H:
LZ发个调机视频吧。控和电脑都要拍到。调个V8  400一次性消费

网友I:
从你一开始说的舵机行程是0.50.100就说明你根本就没理解这个行程的意思。所以你看再多便的教程也无济于事。你说的软件显示中点为0,但是最高最低是92,96,那就是错了啊,软件说的很明确,这里所有的通道最高最低都要为100。但是通过你的叙述看出来你不知道怎么来调整这些到100,你看得是啥教程啊?居然没告诉你怎么调?这里是和中点一样的,用控调,舵机行程那里调。楼上有说到的那里去调。你要是实在搞不定就找人视频指点一下吧。看你也调了很久了。我也替你着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发个调机视频吧。控和电脑都要拍到。调个V8  400一次性消费

等我先回去试试  看能不能先把行程跳到100  要是调到100还不行 我在发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一开始说的舵机行程是0.50.100就说明你根本就没理解这个行程的意思。所以你看再多便的教程也无济于事。 ...

确实调了好久   哎 蛋碎啊

网友:
11x在模型参数菜单里应该有travel adj或者EPA之类的选项哇

网友:
看情况,LZ应该是控的参数没设置明白,vbar电脑设置菜单很简单,就几步。但前提是控的输出得对

网友:
xg7调行程的是TRAV ADJ!各个都要调到界面显示100!还有是不是十字盘摇臂有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