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822 390kv+xoar 1240桨,好赢飞腾40A OPTO 问题在哪?求教!!!

楼主(2013-06-19):
xa650pro, 新装的东西配置如题。用4000hma全新6s 格氏电池只能飞12分钟。 更严重的问题是x6飞控显示悬停油门需要大约65%!!!
这与马达的标称数据差的太远了。。。请教各位大侠,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真心感谢

忘了说了,起飞重量2.1kg

网友A:
整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重量多少?

2.1kg
包括电池

网友B:
1240桨 可能小了把

网友C:
KV390 6S电池 最好整个14寸桨吧,我以前kv400 6S电池都用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40桨 可能小了把

标称数据不是1147 50%油门都有770g拉力嘛,难道数据虚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390 6S电池 最好整个14寸桨吧,我以前kv400 6S电池都用1555桨

xa650上用14寸桨恐怕太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xa650上用14寸桨恐怕太大了吧

这个机架 你买电机的时候就应该买KV690的 配1238桨 4S电池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 你买电机的时候就应该买KV690的 配1238桨 4S电池比较好

当时看着标称数据算着买的。上6s是为了不同飞机电池能通用。难道数据不可信

网友D:
1240负载 太低        你可以对比下朗宇电机测试表里的1340和1238就知道了
这个kv最好用1460 或者1555  如果上不了大桨 上1238也不错。
1447最好不要用 负载大了

楼主可以去了解下慢速桨和快速桨的区别   1238是慢速   你那个1240估计应该叫124e 是快速桨
桨不能直接看尺寸和螺距,还要看桨的类型。 我最开始也不知道 ,后来看到朗宇测试电机表里的1340和1238的数据后才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40负载 太低        你可以对比下朗宇电机测试表里的1340和1238就知道了
这个kv最好用1460 或者1555  如 ...

!!解惑啊!!学习了。订了1238,等到了试试。多谢~

网友:
QQ133365666 我也4822 390KV 纠结浆的问题  +Q探讨下有时间!

网友:
kv值太低,桨要大。 像大疆的 s800  用1555桨。

网友E:
正准备入 4822 390kv   1238桨  6S电呢,等楼主试过1238桨后麻烦告诉我一下,效果怎么样,先谢谢啦

网友F:
我的4822 390KV用的是1447碳桨,起飞3.9kg,六旋翼,45%油门起飞,悬停加小动作航线10分钟,电池冲进去3500mha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准备入 4822 390kv   1238桨  6S电呢,等楼主试过1238桨后麻烦告诉我一下,效果怎么样,先谢谢啦

好的,测试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4822 390KV用的是1447碳桨,起飞3.9kg,六旋翼,45%油门起飞,悬停加小动作航线10分钟,电池冲进去3500 ...

那看来你的效率还不错。如果1238还不行就上1447试试

网友G:
换apc1238吧,4822kv390电机只能配apc1238,换1447的飞行时间还要短,别试了,我都试过了,实践出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apc1238吧,4822kv390电机只能配apc1238,换1447的飞行时间还要短,别试了,我都试过了,实践出真理

嗯,多谢前辈宝贵的经验,正在等待我的1238.

网友:
ATG的1238也不错,先便宜的试试,好了再换,等你的下一步

网友:
我也有ATG的1238,用上感觉有点软啊,飞行时间还没真仔细测过,有空我也换上与1447对比一下。

网友:
果断mark一下,正在考虑我的配置

网友H:
搭车问一下,我的650机架的四旋翼,全配齐了现在是2750g(5n),用的朗宇2814 kv700的电机,4s 5000mah电池,apc 11*7的桨,我感觉起飞比较累,机架震动也比较大,我应该换个什么的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搭车问一下,我的650机架的四旋翼,全配齐了现在是2750g(5n),用的朗宇2814 kv700的电机,4s 5000mah电池 ...

首先看不装桨马达震动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不装桨马达震动不?

不装桨机架震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装桨机架震动很小

那就做做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