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悬停太难!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
模拟器练悬停太难!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3-06-19):
新手刚接触
模拟器
,设置什么的都是店家事先调好的,我只校准下就可以直接练。悬停时,俯仰和倾斜通道特别敏感,只轻轻的点下摇杆,直升机反应就特别大,根本没法定住,有没有办法让它反应慢点。。。。(我用的是凤凰4.0)谢谢!

网友A:
先练炸鸡

网友B:
有个模拟速度,可以调到70/80%就慢一点了

网友C:
好练就不叫直升机了,多练习吧

网友D:
是难练的了

网友E:
努力努力坚持坚持

网友F:
如果是店家给你调好的,应该没问题了。新手飞直机,一般都秒炸。多多练习吧!

网友G:
6通道机和模拟器都是一碰就很大动作,所以要练习多

网友H:
正常,多练练就习惯了。

网友:
同感,模拟器没有真机好练

网友I:
在设置里将物理速度降到30-50,初始物理速度是100,最高可调至125~~~
相当于慢动作,先熟悉一下舵面反应,然后才是碎舵,也就是舵面的微操作,熟练后125也并不觉得快了~~~
建议新手用大机,选择亚拓的700E电直,比较好看姿态,也无油直的烟雾干扰,声音也清爽一些~~~

网友J:
是这样的

网友K: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L:
是你还没有练会悬停,练会了就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控里有个动作大小,可以调小点,你动摇杆,动作就不会太大了
!

网友M:
这个需要多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