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如何转化为直流电?

楼主(2013-06-19):
我有一个6V的小水泵,可是用普通
电池
太浪费了·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22
V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电,供
电机
直接使用?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额。。。开关电源。

网友B:
功率小的话买一个6V的变压器便宜,功率大就买开关电源稍微贵一点点

网友C:
这个貌似中学物理有学过的吧。去电子市场买个6V的直流电源就ok啦。随便工频变压器款式的或者开关电源都可以。
再加一句,5V可以驱动吗?如果可以,直接拿你手机充电头就OK了。

网友D:
呵呵,变直流就接电机上???有意思,有思想……

网友E:
谁家里各色各样的220V变低压直流的变压器都会有不少,找找电压、电流合适的,别弄错正负极就行。

网友F:
手机充电器

网友:
到底是6V的直流电还是交流电你确定一下,再买。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是简单。6v的电机,电池也能带的动,那功率就不会太大,去买个10瓦的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5伏交流电,再买一个整流二极管IN4007与变压器次级、电机串接,半波整流就OK了。

网友H:
LZ可购买万用表、电烙铁、小型变压器(例如,家用剃须刀充电器等),
再网上查找资料进行DIY。
供参考。

网友I:
直接到交电市场去买一个6V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J: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K(2014-07-12):
开关电源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