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突然发热严重动力下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9):
如题
原来飞的好好的一直是温的,今天悬停了两块电到第三块电突然动力下降,电机发烫。等冷了后又试了试又马上发烫严重动力不足。不敢再飞。
这时怎么回事?
FY的450MX3800KV
电调温热

网友:
检查电机轴承。。。

网友:
不排除绕组匝间短路的可能,拆开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如果是新电机,明显质量不行。闻闻有味吗,有就是烧了,没有就是轴承。

网友:
很大可能是轴承爆了。

楼主:
拆下来看真的是轴承爆了,线圈倒还没事。哎!不会修啊

网友:
换轴承呗!

网友:
快要坏了,停飞检查

网友:
那就换轴承呗··

网友:
换了保险

网友A:
马达用了多少起落了?

楼主:
想买个轴承换了但是那啃爹的运费,直接订了个花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用了多少起落了?

半年了,飞飞停停

网友B:
有了额外的负载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额外的负载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额外的负载?是不是说与大齿轮太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年了,飞飞停停

有没有500起落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买个轴承换了但是那啃爹的运费,直接订了个花牌电机

直接去专门卖轴承的地方买点轴承,飞机轴承也需要换的,一起就买了。运费就便宜了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500起落嘛

顶多100起落吧,大部分时间我都练模拟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专门卖轴承的地方买点轴承,飞机轴承也需要换的,一起就买了。运费就便宜了三。

对呀!不过没有450pro的轴承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