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一趟下来,4个电机比较烫,正常不?

楼主(2013-06-19):
F450,朗宇V2216 800KV,铂金30A,4S电5000MAH,1047桨,带狗,带脚架,带减震台起飞2.3KG左右,
10分钟下来还有3.8V,可是四个
电机
比较烫,电调有点暖。正常不大哥们?
如果上1147桨效果会不会好点啊?

网友A:
牛啊,我的4225起飞重量才2KG

网友B:
这么重,又是4S电池供电,现在的天气,正常。

楼主:
关键是电机热这个问题大不?

网友:
问题不大,只要电调不是很烫手就行

网友C:
把桨换小一寸或换103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桨换小一寸或换1038试试
桨小推力就不够啦

网友D:
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C:
我知道桨小推力就不够,但你试一试就知道是桨的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如果把桨换小了电机不烫就是桨的问题,如果换了还是一样那就是电机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