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忙看看这是啥接头并告诉我它正确的名字,谢谢啦!

楼主(2013-06-19):
这个接头是小弟一架mini遥控飞机的电池上的接头,因为换块电池要配这个接头,但是不知道它叫啥,希望知道的前辈告诉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把这个和电池上的接头都换成jst头不就行了

网友:
特殊接头吧,要用它原来的配件了,要不就改。

网友:
电池接头

网友:
查查看 JST 的目录吧。。。这东西真不好找。。

网友:
好像和PX4上接头一样。safe JST?

网友:
这是田宫头啊。

网友:
这不就是田宫头么,LZ看来没怎么玩过车。。。

楼主:
这个真不是田宫的头,田宫是一圆一方,这个全是方的,有一个方的还缺了一角

网友:
2P插接件

网友:
管它什么接头,2P杜邦插针瞬间搞定。

网友:
目测楼主用的是rm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