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绕组到整流子的线,是怎么连接的呢?

楼主(2013-06-19):
刚拆的一个540,想重绕
那么...

网友A:
把头首先压到整流子一号片上,在对应对磁级上绕好后把线头压到地2片上,
按照1线圈的相同方向绕第2个线圈,同理绕好第3个线圈后,它的尾线跟线圈1的头一起压到1号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头首先压到整流子一号片上,在对应对磁级上绕好后把线头压到地2片上,
按照1线圈的相同方向绕第2个线圈, ...

谢谢!
不过俺问的是那个线头,怎样可靠的接到整流子上去?
锡焊肯定是不行的了。
在家里还有什么办法能接可靠吗?

网友B:
你箭头指的地方是个钩子,拿小刀拨开,铜线是挂上去之后再夹紧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箭头指的地方是个钩子,拿小刀拨开,铜线是挂上去之后再夹紧闭合的。

这下明白了

网友:
压接或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