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4旋翼总是自旋

楼主(2013-06-19):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正不正常?
通电 解锁后,有两个对角的电机一直都是1100转,不论推多大的油门,这两个电机都是1100转,前后左右倾斜机架都是一样,但是打一打遥控的方向往左,这两个一直1100转的电机就正常工作了,这正常吗?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但是就算正常了飞起来还是自旋。

楼主:
补充一下:是mwc飞控,各种校准n遍了。

网友:
你用的肯定是mwc飞控!

网友:
传感器附近有没有金属的东西?干扰了吧
电调行程调一下
还有就是电机位置没装错吧??

网友:
我是MWC2560的没发现这种情况,倒是上次电机装错了JJ起飞后一直自璇,楼主再检查下各个部位是否都安装正确D2,D3顺时针转,D5,D6逆时针转!

楼主:
电机旋转方向没错,不过我是倒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旋转方向没错,不过我是倒装的。

倒装?何解?机头就是机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装?何解?机头就是机尾?

就是电机朝下,然后旋转方向和官方图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机朝下,然后旋转方向和官方图一样。

没试过~~不懂~~~

网友B:
在 gui 里面reset,在重新设置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gui 里面reset,在重新设置固件

reset过了。重设固件,固件也重刷过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eset过了。重设固件,固件也重刷过几次了。

把电调接到接受机上看油门对不对,如果没油门问题的话
就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
你看下桨的转向?

楼主:
飞控都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原来是能飞只是有点偏,炸了个架子和几只桨,现在是能飞,不算偏,但是自旋的厉害。但是原来能飞的电调线我是焊接的,后来新装的机架用了电调连接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3-11-11):
自旋解决了没?同问

网友:
同為MWC
之前自旋是因為YAW的設置用錯了 設置成反向錯了 正確是正向
config裡的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