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E-RAZOR 450电动遥控3D直升机2.4G金属版这机可 以入手吗?

楼主(2013-06-19):
有木有对此款机了解的大神呀??进来给新人点指点呀.......

网友:
虽然也是新手,但感觉金属版炸鸡后的成本很高啊
别说买飞机不是用来炸的,新手第一部机绝对就是用来炸的,炸着炸着对飞行和维修就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可以换好机了。
但是,再老的手也有小抖的时候啊

网友:
不建议买这种套机,比较坑的。一是配置不可能好到哪去,二来装调机也是必修课。还是建议LZ多潜水,自己配机

楼主:
谢谢二位的建议,楼下继续…

楼主:
E-RAZOR 450(金属版)RTF

产品规格:

1. 类型: RTF 电动遥控 3D 直升机
2. 发射机: 6CH 2.4G
3. 接收机: 6CH小型高灵敏度
4. 机长: 25.8in (655mm)
5. 主旋翼直径: 28.3in (720mm)
6. 尾旋翼直径: 5.3in (135mm)
7. 飞行重量: RTF 含 li-po battery(670g)
8. 电池: 11.1V 2200MAH 15C li-polymer
9. 充电器:平衡充
10. 马达: Brushless 2750KV
11. 电调:40A无刷电调
12. 舵机:9克*4
13. 控制模式: 120度 CCPM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