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连杆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本人小白,想请教一下,当
舵机
臂和连杆固定后,舵机启动,连杆不是要受到较大的扭力吗,连杆不会弯曲吗?

网友A:
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B:
连杆和舵机臂之间有球头,不会有扭力的,只有推拉的力。

网友C:
高压用球头,普通就固定螺丝就可以!

网友D:
小白提的问题往往具有很大杀伤力!扭力是存在着的,弯曲也是有可能的,当舵机摇臂活动平台与舵角活动平面不一致时,扭力就避免不了,舵面卡住了,拉杆就有可能弯曲。

楼主(2013-07-28):
根据平面铰链四杆机构原理,好像就是受扭的呀,只不过舵机臂使用距离较长和旋转角度较小时,扭曲的很不明显,但是风琴套好像会弯曲的,没玩过模型,一直搞不明白。。感谢大家回复指导,3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