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已修复 明日再飞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3-06-19):
炸鸡的原因找到了 飞机刚离地 升力还不够的情况下 急着飞机操作导致炸鸡
飞机修复了 明日再飞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升降舵不要拉太多,防止大迎角失速

网友:
先练练降落,在天上平飞,要飞稳,不要急于做动作,而且你这个机也不太适合做动作!

网友:
上单翼教练机,本来就不是用来做动作的,练好基础,起飞、航线、降落,重点是降落,所有固定翼无论真飞机还是航模机,难度最大的动作无疑就是降落。

网友:
起飞之前检查各舵面方向是否正确,把滑跑距离放长让飞机有足够的起飞速度。祝飞行愉快

网友:
昨天我的小电直也炸了!尾桨炸两半了!修复之后发现飞机飞行的更稳定了!哇咔咔

网友(2013-08-21):
炸多了就知道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