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改装后的舵机如果出现短路,试车时烧不坏接受机?

楼主(2013-06-19):
机做到最后才发现必须要采用一个反向舵 机,于是决定打开一个舵机进行反向施工,可没拧开螺丝的起子,这如何是好?想起修钟表的,但跑了几条街才发现现在戴表的很少了,导致修理表的也快绝迹了!没办法自己用钢锯片磨了个尖,将舵机打开,打开后一看脑袋又大了,细小结构老眼晕花很难看清,好不容易用刀将线断开,焊接又成问题,费了很大劲焊接好,将盖装上,这下了子就可试车了吧?接上线又吓了一跳,万一接头沾上其他线路,或焊接错了,把接受机燃烧坏了可咋整?结果半天时间花费时间和精力,却不敢试车,天下有这样让人感到失败的事情!在座的各位之中可能有人对些有心得,是不是不存在燃烧坏的可能性?反正接来电调上的电压是六V以下,燃烧坏的可能不存在!昨天一时大意,将一个舵机直接装在电调Y线上,结果那家伙来了一个大角度偏转,事后一测还是好好的,是不是在高压下工作了一下,今天这个接受机也会是有惊无险!

网友:
很可能会吧。以前有个帖子,也是改方向,差点就烧了

网友:
舵机反向要改吗?遥控器上设置反向就行了。

网友A:
实在要改,要电机,电位器都反向换线。另外买个舵机测试器测一下把,20元左右。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不用Y型线,多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通道混控。

楼主:
难道没有一种办法简单的进行测试?例如用电池对上,如果出现动作就证明是焊接好了,这个应该有吧?扔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把接受机燃烧坏了一切就玩完啊!

这个反向舵机与电池对接起来,摇臂竟然足足转动了九十度,这如何是好?原来是处于正中间,按理说反向后也只能是正中间,转动九十度不对劲吧?另外这个转动是不是足以说明没有燃烧接受机的可能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不用Y型线,多用一个通道控制,两个通道混控。

如果你做过一些特殊的机机,你就会发现反向舵是迫不得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要改,要电机,电位器都反向换线。另外买个舵机测试器测一下把,20元左右。

二十元是小事,但时间上却往往是等不起,如果知道如何行事,那才是小KS了。

楼主:
买个舵机测试器测一下把,20元左右------------------------这个舵机测试器在这能检测什么?没改装的不害怕燃烧坏其他部件,还要他作甚?

网友B:
只要控通道数足够,混控到需要反向的通道,再将该通道设置为逆向,这样可行不?

网友A:
要电机,电位器都反向换线,不然偏向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电机,电位器都反向换线,不然偏向一边!

改装航电也算是个人的大工程,现在算是改装成功了,试度能按指令偏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控通道数足够,混控到需要反向的通道,再将该通道设置为逆向,这样可行不?

舵机安装到机身上属于硬件工程,光设置是不顶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一种办法简单的进行测试?例如用电池对上,如果出现动作就证明是焊接好了,这个应该有吧?扔了还是 ...

这已经说明正常了呀,如果短路就烧了,

转90度是对的,按楼主所说,只是接了电池,没有接信号线,就是说信号线悬空,信号线输出的是PWM脉冲信号,舵机里面有个电位器,舵机一转,电位器位置改变,电压会变化,这个电压和pwm的电压比较,然后相减,比例输出到舵机马达上,就实现了固定位置的转动,现在PWM信号没了,当然会90度转到底。

模拟舵机都是这样的,数字舵机由于其控制算法的不同可能会有差别。

还有,楼主不必担心烧接受,舵机的供电不会流过接受机控制电路的,实际上,舵机三根线中,正极,负极接电源,接收机和舵机只需连地线和信号线就可以控制,也就是说,控制和供电是分开的,而接收是不供电的,供电的是电调,接受有了两根比较粗的线把电调供电的正负极接到舵机正负极上,大电流不会过接收内部的电路,也就不存在烧接收一说。

至于有魔友说差点“烧”了接收,是由于接插部位有较大电阻,大的电流在流经接插部位时发热较大,一般30A电调的5V输出电源电流最大2A左右,不会烧掉接收的供电线。

网友C:
这是一个普通六通接受电路,画红框的部分为差各种电调舵机的地方,可以看出,正极,负极分别联通,接收不供电,驱动舵机的电流也不过接收,因此不会烧接收。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0262659

舵机反向器,把普通舵机变成反向的.
供参考。

楼主如果喜欢DIY,可以用这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19):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普通六通接受电路,画红框的部分为差各种电调舵机的地方,可以看出,正极,负极分别联通,接收不 ...

不好意思,现在还是在为这个问题担心,昨天发了一个贴,也是担心舵机短路燃烧坏接受的情况,而且从跟贴来看,而且还有不少人担心!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供电的是电调,接受有了两根比较粗的线把电调供电的正负极接到舵机正负极上,大电流不会过接收内部的电路,也就不存在烧接收一说。-------------------------------------------问题又来了!电流直接从电调上流到舵机上,这是不是着舵机短路会燃烧坏电调?

网友:
不会的,一般来讲都是烧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