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与铂金40A电调的问题,以及单独连接AR6200的卫星接收机的设置?

楼主(2013-06-19):
   请教各位:铂金40A电调和K8连接上电时,电调有时不能自检,在报了123的音乐后就不进入下一环节(报电池节数)了,推油门,各个舵机能正常动作,但电机没有反应,油门行程也重新设置了好多次都没有解决问题。换上其他的电调插上K8都能正常工作、自检,而将铂金电调只接到AR6200接收机上时,也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另还请教个问题,当K8单独连接山寨AR6200的卫星接收机时在上图中应该选择哪种设置?谢谢了!

楼主:
在不关控的情况下重新上电,电调能自检通过!难道是这款电调与K8不兼容?

网友A:
我用的正常,建议检查下你的控油门最低点是否正常,上电后把油门杆往底下压压看行不行
单用卫星就你图上那个蓝色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正常,建议检查下你的控油门最低点是否正常,上电后把油门杆往底下压压看行不行
单用卫星就你图上那 ...

感谢,明天试一试。

网友:
我的也是K8和铂金40A,但连接的接收是华科尔的1002,一切正常!待了解真相。

网友:
油门拉杆没到最低点

网友:
配置一样正常呀

网友(2013-07-26):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售后服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