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 小机的球头都扫掉了..有办法补救吗?

楼主(2013-06-20):
祸不单行, SUPER CP的倾斜盘上十字盘上2个球头都扫掉了,没法换着用了, D02S的球头也扫掉一个,  配件老贵的拉, 翻了老帖子 好像有模友用眼镜上的小螺丝在十字盘上打眼代替球头的,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的啊??

网友A:
你量下球头的大小吧,可以单买2mm的球头,另外拍一张十字断球头的照片看下,应该有位置打孔再装球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球头的大小吧,可以单买2mm的球头,另外拍一张十字断球头的照片看下,应该有位置打孔再装球头的

谢谢啦, SCP和D02S的球头都是2MM的吗?

网友B:
我的也断了,但是我现在先用502把球头先粘好,然后用AB胶水在根部上一圈胶水。这样会牢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了,但是我现在先用502把球头先粘好,然后用AB胶水在根部上一圈胶水。这样会牢固点。

这样的话强度能够吗?这个要带着大奖一直旋转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强度能够吗?这个要带着大奖一直旋转的啊

只用502是不够的。再加上AB胶就很牢固了。

网友C:
祸不单行昨日行,愿楼主今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祸不单行昨日行,愿楼主今日快乐。

谢谢, 同乐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