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450DFC是个坑,和FBL比,求解,谢谢。

楼主(2013-06-20):
如题,让有副翼搞到头大了,想升级无副翼,请用过DFC的解释下坑的成因,FBL比DFC好在哪里呢?

网友:
DFC旋翼头重心较低,但其连杆由于需要兼任相位器的作用,所以在大桨夹摇臂处不用球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横轴的摆荡,O圈使用寿命会缩减;其次连杆也十分粗壮,一旦炸鸡,对舵机的伤害更大。而FBL则没有这些缺点。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楼上说的详细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fbl好

网友:
说到重心,还有反应直接,一般新手玩悬停加航线确实没区别
但到一定程度的3D练习就会有手感差别,我现在感觉到了,特别是自旋类动作
亚拓不是傻瓜,DFC必然是趋势,JR也是DFC类的旋翼头
当然结合到炸鸡成本,如果你硬要炸实机而不去炸模拟器,是相对比FBL贵一点,但贵多少呢?

网友:
从力学角度来讲,DFC连杆很粗壮,炸鸡后旋翼头直线冲击力直接冲到某个舵机摇臂上面,舵机不是坏齿轮就是坏外壳,换舵机实在是麻烦不过,总之坏处大于好处,除非高手不炸机。
FBL则没有这些缺点,炸鸡后,旋翼头相位器连杆和大浆连杆浆冲击力平均泄力到十字盘,传力到三个舵机摇臂上,三舵机共同承担冲击力,同等炸机条件下,单个舵机承受的冲击力是DFC的三分之一,损坏的几率小三分之二 。
再者,不管DFC连杆多粗壮,大浆扭力和斜盘轴承间相对拉力不平衡,故障点突出,普通炸机损失大,3D炸机损失更大!FBl旋翼头炸机修修补补仍健康,DFC旋翼头倒是动不动成为了易损件,真的不划算!
都飞过,没感觉出3D练习和航线有什么手感差别,只是感觉DFC比FBL好看些!

网友:
DFC就是不能炸,炸了就不好修,但是FBL炸了也不见得好修,所以多练模拟器,DFC还是不错的。

网友:
DFC结构上比FBL更加简洁,维护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斜盘舵机摆臂换上硬脆的易碎舵机臂,炸鸡受到突然撞击以后就直接碎了,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对舵机的伤害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A:
不冒进的魔友可以选择DFC旋翼头,少炸机外观控DFC的外观会令你满意;

旋翼头 修修补补 免不了 大家都这么过来的;

个人也很喜欢DFC的外观,目前心浮气躁,等静下来试试DFC也不是不可能;

题外话:以前潜水看到有些帖子说DFC比FBL精度高,也借宝地就此疑问,不考虑炸机真的比fbl精度高吗?

另外450需要维护,两种旋翼头维护的费用 有具体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冒进的魔友可以选择DFC旋翼头,少炸机外观控DFC的外观会令你满意;

旋翼头 修修补补 免不了 大家都这么 ...

维护费用的话,DFC比较费O圈,这个得换得相对勤快点,其他估计在不炸鸡的情况下差别也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护费用的话,DFC比较费O圈,这个得换得相对勤快点,其他估计在不炸鸡的情况下差别也不大吧

感谢楼上细心回复

网友:
那么直接还问
炸机 大浆夹直接通过连杆 传到十字盘 在到舵机 舵机就挂了

网友:
450的dfc根本就不坑,既然是450.肯定是用易碎臂的。既然易碎臂何来对舵机损伤。现在60多的450斜盘舵机都是金属齿的了。难道一个金属齿轮还会被易碎臂憋坏?

而且dfc臂两边等长。基本上不存在双桨问题。

dfc上也有易碎点。就是那个桨夹到fdc臂的螺丝。215mg用易碎臂一年也有10几炸了。舵机完全没问题。

要说损失就是当那个dfc与桨夹连接的螺丝断裂到dfc臂里面的时候需要换一个。18一对。其他的损失与fbl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fbl炸鸡,十字盘与桨夹连杆也有丢失的可能。那个也不便宜的(正反螺纹杆)。

还有说dfc费O圈的。也不赞同。自用的dfc用4MM横轴O圈都200起落了也没见震动。斜盘感度70. 尾巴感度80。。。完全没问题。12T的直齿。油门100%都不会出现金鱼。

网友:
DFC连杆比球头钢丝贵呗!没什么坑不坑的,DFC比FBL好飞许多!

网友C(2014-01-21):
同样纠结··同样看到这个帖子 最后选择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上了FBL

网友D:
感觉都差不多,个人偏向于FBL,炸鸡严重程度稍微轻点!补救措施得力基本上也差不多!

网友E:
无所谓哪种吧。。。。fbl 没dfc那么容易坏而已。
我曾经n次炸fbl,大多就是弯横轴。偶尔弯螺距连杆,掰直了继续用。
dfc的话可能坏桨夹摇臂。
都450了,真心成本差不很多,喜欢哪个就飞哪个。

网友F:
螺距比较难控制,主轴又贵

网友G:
用易碎臂的记得勤检查,有易碎臂在空中断裂炸鸡的呃。

网友H:
支持三楼摩友。

网友:
DFC断臂太多了

网友I:
dfc很好,用dfc没错

网友J:
DFC的坏就是这两个零件,FBL的下摇臂是损耗件,几乎没摔必变形,DFC链接十字盘的球头扣是损耗件,飞惯DFC的几乎没有人再回去飞FBL了,真不好亚拓早关门了,他150-800都是DFC

网友K:
450再折腾也不至于是坑,如果你觉得这都是坑的话,继续去工作吧,有钱再回来玩

网友L:
个人觉得 450属于练习内机子!!FBL较好,使用时的确FBL对舵机伤害较小!
从有感上来说的话,其实小飞机从手感上两者区别也不是很大,用450练习的人多数都是初级模友,都感觉不出来两种旋翼头细腻的区别,当可以感觉出来的时候也不会用450来做练习机了!
当然大飞机还是建议用DFC!

网友L:
呵呵!发帖的还是2006年入模的少将!低调低调!老模友,我说得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