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情况,顺便给一个naza与电调的搭配建议-----另一种炸鸡解析

楼主(2013-06-20):
今天花了一天时间组装四旋翼。机架带电调分线板的。没买那个脚架有点小后悔。自己做好像还不好做,成本什么的...为了把电池放在肚子里好控制重心所以焊线在外面了,没脚架撑着,外面的焊点就容易碰到东西,碰到金属就起火花了....所以点了些硅胶上去。貌似不怎么硬,也许热熔胶会好很多。

先说一下配置:naza-m主控LED+bec模块还没买。SBUS接收机。华科尔20A电调WK-WS-20A。
装机之后四个电调电源全部焊接好,电调控制线插到主控输出端,+SBUS接收机信号线插到主控X2端口。一共5个插头接上了主控。
上电后竟然正常工作。没装BEC+LED模块竟然也是正常的。也许应该是电调带BEC功能供电到主控了。(ps:naza-h不接外置BEC貌似不工作de .....)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上电后不启动电机的情况下电调会微热。但是从主控拔掉控制线之后只接电调电源,也就是不接主控之后电调又不发热的。
一开始怀疑华科尔这个电调垃圾。。。也就这素质。一个不爽拆了一个发热比较大的换另一个备用的上去。连上主控之后发热更甚.......
但发热的部分是控制部分的电源部分,78D05F发热最厉害。突发奇想会不会是四个电调都给主控供电然后几个5V电压汇到一起打架了。然后去掉了那个发热最大的电调的控制线的中间一条线也就是正极那条线。接主控、上电,不启动电机的时候一点温度都没有了。而且受控也正常。至此恍然大悟.
电调控制线一共3条线,白色或者黄色那条是信号,黑色或者灰色是地线,红色是正极跟地线形成5V电压给接收机或者其他相连的设备供电。几个电调几组5V电源同时并联接在主控的时候如果电压有差别就会相互拉扯或者就你压迫我我压迫你所以就会发热。因为本身BEC就是输出去的,然后别人又给BEC输入电压,当然会有冲突。轻微的就发热,积蓄久了也许就会烧掉零件或者不受控等。
而其实控制电调只需要信号极和地线端行形成回路就可以了。所以在比如NAZA有外接了LED+BEC模块的时候就不用再接电调控制线的正极端了。直接把那条电源正极挑出来热缩管包起来。整个主控只留一个供电就行了。或者也可以试试原装BEC+LED模块供电,然后+其中一个电调一起供电,然后看看电调在电机未启动时候有没有发热。不冲突就行。如果几个电调都一起供电进去。。。保证的冲突。然后就各种失控啊,乱飞啊什么的。这应该也算一种设计缺陷吧,不过能发现问题,预防问题,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炸鸡啊什么的不也都跟人有关系嘛,就是为嘛有的人不飞走JJ,有的人也不炸鸡,有的人也不会失控。就你会呢???
我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一出问题就推主控问题,最贵的是主控所以不是他出问题还能什么出问题啊。电机坏了,主控问题;电调坏了,主控问题,射桨了,主控问题........那些便宜的件件就不会出问题,有什么问题全TM是NAZA问题.......你觉得呢?

顺便求一下大神帮我看看我那电机是什么牌子的什么电机呢?收回来的什么标签都没.....悲剧的是小个的只有2个,大个的...只有一个。想配还不知道是什么。或者卖掉算了。。但是什么参数都不知道..

背面,还没最后收尾。

华科尔的20A电调,峰值说能达到40A,能上到17V

去掉控制线中间红色那根。

GPS和LED还没装

求电机型号参数........................

网友A:
帮顶。这个我还真不敢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底下的pcb板子安装反了,焊点应该在里面

你妹认真看楼主帖子。。

网友C:
这个隐患很大,危险啊

网友:
表示没看懂  是什么情况

网友D:
电机是银燕的 型号的话 大的估计是BL2220 其他的不晓得

网友E:
这么焊不好啊  最好最点防护措施

网友F:
帅,我也想装一个,全套装下来多钱呢,

网友: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网友G:
lz底板确实装反了啊。。。。

网友:
电机伤的不轻啊

网友H:
底板反装,是为了中间放电池吗?最好加绝缘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这个我还真不敢这样用。

反过来是  不这样用我不敢用,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电调就烧了。而且自发热还会造成电量损耗。。知道那控制线的工作原理我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底下的pcb板子安装反了,焊点应该在里面

我现在纠结了。。。那么多人说反了。。考虑了下:装正面或者反面不同在于好看不好看,安全不安全。然后如果我要换装,一是工序麻烦。。而是卡能肚子里空间就没那么好了。三那个安全问题找些东西防护应该就可以的比如热熔胶。还有就是装脚架可能不平。。但是我又没有脚架。思量再三还是将就着这样先。
也没什么应不应该的,怎么用好怎么用就好。

电池的话也没固定。。留多点空间好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隐患很大,危险啊

我现在是如果不去掉正极的话才是有隐患的。自发热。启动之后发热更甚。。。。这样用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银燕的 型号的话 大的估计是BL2220 其他的不晓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焊不好啊  最好最点防护措施

为了让肚子空间大点。。牺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帅,我也想装一个,全套装下来多钱呢,

机架45,电调按二手的行情20A大概一百左右,电机2212也是一百左右好像。遥控接收飞控就自己看了。。这个不懂配。NAZA二手貌似一千到一千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底板确实装反了啊。。。。

为了肚子大些。。。而且这样也比较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底板反装,是为了中间放电池吗?最好加绝缘措施

恩,为了让肚子大些。可调控空间大些。底版双肩拿来放接收机和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