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说明中的迷惑及DYS汉语对应是什么?

楼主(2013-06-20):
电调设置说明中的迷惑及DYS汉语对应是什么?仔细看了一下电调的油门设置说明,发现大体上一样,总有细节上的不同,找不到这个专门针对DYS电调的说明书,采用了其他的说明书过程,是不是这个搞错了?从说明书中摘录了一段,有点小迷惑,还想请大伙解毒药一下,瞧!就是这个为了让电调适应您的
遥控器
油门行程,在首次使用本电调或更换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以获得最佳的油门线性。以上的说明是嘛意思?是在说设定后再不能改动?除非是换摇控器?而且说明书中还真的没有提到没有换摇控器想重新设定的问题!还有这个DYS品牌,好象从来就没有见大伙提起过,是不是这是个杂牌货?

网友A:
dys就是有牌子的新西达。这个厂家转正了,同样的牌子还有Himodel
你没有发现各大模型展,新西达这种出货量前几名的厂家,没有去参展吗?
新西达是中国伟大的山寨事业开创的一个品牌,没有自己的LOGO,没自己的统一标准,没有地址,电话,厂家都找不到。
但凡一个模具做出来的,都叫新西达。
据不完全统计,在阿里巴巴上面生产“新西达”电机的厂家就有6家,生产“新西达”电调的就有多达10家,电调有些工厂是用回收零件生产的。所以经常烧。
DYS,还有Himodel这种都是当初生产新西达的厂家推出的自有品牌。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以前摆地摊卖点便宜衣服的,没牌子叫不上价,现在起了品牌名继续卖,价格上去鸟。。。。。

网友C:
真火啊火啊火啊,=焱,,,,,一火是火大了,居然这么多厂都造XXD啊,都木有统一标准,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节操无底线了,恼火.....二火是卖的这么多啊,排名靠前呢,很火爆嘛,,3是这个要不总烧才奇怪呢,,,,失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