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掉转求助

楼主(2013-06-20):
慢慢翻翻还没事,动作稍微急一点尾巴就跑了,螺距正负10度,油门70%一条直线,陀螺是山8,该从哪些地方去调呢,请高手支招!

网友A:
换小一点的电机齿,不行还可以换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正负12度,螺距打大了会摆,但是可以接受
可能也与电池放电,电调,电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一点的电机齿,不行还可以换电机

现在用的12T的直齿,还要换小一点吗

网友:
也可能是陀螺仪感度问题!

网友:
啥电池、电机、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12T的直齿,还要换小一点吗

我的也是跟你一样情况,我的是急推油门头往右边,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貌似电机不给力转矩不够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12T的直齿,还要换小一点吗

还可以把转速设高,如果还是不行,那换电机齿是最直接的办法,因为这还可能与电池,电调,电机有关

网友:
螺距补偿  还有就是手法要柔和 我一开始练3D的时候也是击退螺距尾巴跑  450这种小鸡子还是手法把   现在我练得侧钟摆可以一直不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