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松下GF2微单航模摄影可以实时取景吗?如何连接图传?

楼主(2013-06-20):
新手提问!松下GF2微单航模摄影可以实时取景吗?如何连接图传
GF2机身有HDMI和AV视频输出口,我试过回放图像的时候AV口能显示图像,但实时取景的时候就没信号了?HDMI口试过回放和实时取景都没图像输出,不知道是否接口有问题。

楼主:
没高手指教一下吗?

网友:
请高手回答!也想知道!

网友A:
HDMI接口 加转换板就可以实时取景,djiZ15就是这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接口 加转换板就可以实时取景,djiZ15就是这麽用的

一定要HDMI口吗?AV口输出为什么不能实时取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定要HDMI口吗?AV口输出为什么不能实时取景呢?

因为没有AV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有AV输出口。。。。

GF2有av输出口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GF2有av输出口哦

原来如此呀,5N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呀,5N没有呢

但CF2的AV口只能回放图像,实时取景的时候没有图像

网友:
以上说法证明没有DVI图像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