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6.5炸机后无法复位,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20):
模拟器是飞鹰G6升级到G6.5,控是T8FG,炸机后出现如下图上显示现象,无法复位,只能退出重新启动模拟器,哪位有经验传授一下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只能按X

网友A:
按X 按R 都试试

网友:
拔掉音频线,再重新插上就可以了,注意,一定把连接USB设备的那头

网友:
你穿越了~炸了=真实炸鸡,要在模拟器里充钱修

网友:
模拟变实战

网友:
哈哈 充点卡给你复活

网友:
额...我是重新选择飞机就可以了,麻烦点

网友:
5楼说的有意思,哈哈,那样才有真实感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设置坠毁自动重置 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现在按X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坠毁自动重置 即可

坠毁自动重置如何搞定,这样就更方便了。可否给个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X 按R 都试试

按了,但中间那条字消不掉呢,太奇怪了。

网友(2014-02-08):
炸鸡后不要按空格,按X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上面的选项里找遥控器, 然后遥控器选择里选第二个. 然后拔掉音频线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14-03-13):
我也是这个毛病,原来是这样操作啊,每次都是重新选择模型。
自动重启在哪了设置?
还有,请问如何坐到驾驶仓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