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ii 和JR xg-x系列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3-06-20):
有用过的朋友给个意见。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占个沙发,后者型号怎么看起来有点面生!

网友A:
如果喜欢简单,喜欢快速设置模型,请选择JR,任意型号都OK,如果喜欢折腾,喜欢多功能,还是选择futaba,或者考虑 multiplex 。DSX9 ii,在DSX9的基础上,就加了个油门启动计时和背光,其他无变化。

网友:
JR DSX系列用的是DSM2发射制式,XG系列用的是DMSS制式,DMSS比DSM2更稳定,传输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
DMSS与DSM2的传输距离是一样的,据说DMSS抗干扰性强多了

网友:
控主要就是摇杆和里面的单片机,此外再加上一个发射的高频头。
dsx系列和xg系列最主要的,就是高频头不一样,两个发射制式不同。

其实dsx系列和xg系列单片机差不多的,很多功能都是继承。
尤其是初级控,dsx7和xg7很多功能都一样的。

电子这东西还是买新不买旧的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喜欢简单,喜欢快速设置模型,请选择JR,任意型号都OK,如果喜欢折腾,喜欢多功能,还是选择futaba,或 ...

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系列区别还是挺大的。参考一下啊

网友:
JR DSX7小飘一下!

网友:
XG8再飘一次

网友B(2013-08-25):
不同的发射制式,不同的外观风格,XG系列采用DMSS制式,支持双向通信,遥测功能,抗干扰性更强,可靠性更高。

网友C:
票子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