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问题。

楼主(2013-06-20):
stab模式下飞的很好,悬停住的时候油门基本在中间。这时切Loit模式,50%的情况是油门突然减小一下,降低一点点高度,然后加大一点点油门恢复高度后停住。
另外50%的时候,快速上升或者下降

下降很恐怖,一下就拍地上。。。

RTL模式也一样。多数情况会先升高30米

但是经常不升高就返回(初始高度不到30米),返回途中经常降低高度最终触地。

问题是,传感器看来是好的,因为升高或者降低时,OSD或者MP都会显示高度在变化。说明传感器知道自己的高度。

但是却不能保持

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关注
我朋友的apm也有这个问题,目前判断是震动影响,暂时没有材料解决,楼主可以从震动方面入手试试解决一下

网友B:
apm都是这样的,从定高切换回稳定模式的时候,油门位置必须很精确,不然会突然蹿高或降低,这个WIKI里面讲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都是这样的,从定高切换回稳定模式的时候,油门位置必须很精确,不然会突然蹿高或降低,这个WIKI里面讲了 ...

你只看了一半。

网友C:
2.91B固件 现在 的 定稿模式  时好时坏,    好时巨好   坏时就这个样子  ,建议 先 吧 机械部分 振动做到最好,     看了 有人刷了3.0   貌似好点    单 长期稳定效果 不知道怎么样 ···  感觉 还是 硬件跟算法 问题,  有人提出 尝试 模糊 采集方法  也正在尝试················现在  长期 自问  低空 FPV穿越···坐等白鼠们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91B固件 现在 的 定稿模式  时好时坏,    好时巨好   坏时就这个样子  ,建议 先 吧 机械部分 振 ...

看来还是坚持自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只看了一半。

一直就是这样的。。。你切换模式时本来就应该掌握好油门,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换句话说,你原先是在自稳模式,如果你油门距离40%-60%太远的话,高度就会突然变化,如果油门在这个范围之内,变化就会很小甚至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只看了一半。

如果是定高的时候飞机自己会缓慢下降,应该和你的PID有关,建议你恢复默认参数试试,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恢复到默认参数就解决了,要是PID太小的话就会这样。至于固件的话貌似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定高的时候飞机自己会缓慢下降,应该和你的PID有关,建议你恢复默认参数试试,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 ...

不是缓慢下降,也不能说是掉了下来,就是那种自动飞行中自主改变高度的速率。油门在正中,默认设置从来没调过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
我朋友的apm也有这个问题,目前判断是震动影响,暂时没有材料解决,楼主可以从震动方面入手试试解决一 ...

定高问题今日完美解决。解决方案是去掉了盖在气压计上的海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高问题今日完美解决。解决方案是去掉了盖在气压计上的海绵。

哦,有这种事?我明天也去掉海绵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有这种事?我明天也去掉海绵来试试!

试了吗?前提是APM有外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吗?前提是APM有外壳的。

靠········貌似 有可能··· 我 也是       把里面的海绵 搞小点 就盖住 气压计·····   ·········

网友:
高精度气压计根本不需要海绵

网友E(2013-08-10):
你好,APM定高是是不必须要有光流或者超声波传感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APM定高是是不必须要有光流或者超声波传感器才行?

不必须,APM本身带气压传感器,可以满足基本需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必须,APM本身带气压传感器,可以满足基本需要。

那你定高的时候飞行器飘吗,需要用遥控调整位置吗,我的无法保持在一个竖直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必须,APM本身带气压传感器,可以满足基本需要。

再请教一个问题,你所说的海绵没有啊,我买的2、5,从稳定模式切换到定高时,电机转速迅速下降,半天不恢复至悬停的转速,我调参alt-p无任何反应,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定高的时候飞行器飘吗,需要用遥控调整位置吗,我的无法保持在一个竖直位置

如果在无风环境下,高度2米以上避免地效,你在稳定模式可以调到不飘,那同等环境下定高就不飘。

所以说,飘不飘不是定高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一个问题,你所说的海绵没有啊,我买的2、5,从稳定模式切换到定高时,电机转速迅速下降,半天不恢 ...

气压传感器上盖了什么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传感器上盖了什么东西吗?

没有啊,我直接把壳子都去了

网友F(2013-11-27):
我也有这个问题,切定高后,如果大机动就会慢慢落下来无法自动恢复。 貌似从2.9以后定高采用了气压结合加速度的方式,精度在厘米级别,所以定高对震动非常敏感,我目前就是一片魔术贴固定飞控,估计震动太大,达不到定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个问题,切定高后,如果大机动就会慢慢落下来无法自动恢复。 貌似从2.9以后定高采用了气压结合加速 ...

经过我的观察,我这个定高问题是来自光线对气压传感器的影响,在阴天的时候没事,阳光暴晒的时候总是有问题。

所以我用海绵仔细覆盖了气压传感器,然后在外科上贴上了反光锡纸。

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观察,我这个定高问题是来自光线对气压传感器的影响,在阴天的时候没事,阳光暴晒的时候总是有问 ...

你的APM有壳子吗?  壳子是黑色的,应该可以遮光吧?
你现在定高模式下可以大机动动作同时稳定保持高度吗?
另外你的飞控如何减震的能拍照学习下吗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观察,我这个定高问题是来自光线对气压传感器的影响,在阴天的时候没事,阳光暴晒的时候总是有问 ...

另外 我看你前面不是说通过去掉海绵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这么现在还是加海绵呢? 到底加不加呢   我现在是没有加
另外我确实都是中午阳光最强的时候去飞的,带着壳子飞的没有加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 我看你前面不是说通过去掉海绵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这么现在还是加海绵呢? 到底加不加呢   我现 ...

APM就是用泡绵双面胶固定的。

去掉遮挡气压计海绵确实解决过一次问题,但是这样做跟环境关系非常大,不能每次都成功。

目前看还是遮挡比较好,我的有壳,那个壳虽然黑色,但是还是透明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APM就是用泡绵双面胶固定的。

去掉遮挡气压计海绵确实解决过一次问题,但是这样做跟环境关系非常大,不 ...

谢谢 中午去试试 如果解决了 看来要推广一下这个方案
另外你的震动值多大 特别是Z轴的 下面是我的
这个是悬停时的

这个是激烈飞行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中午去试试 如果解决了 看来要推广一下这个方案
另外你的震动值多大 特别是Z轴的 下面是我的
这 ...

从来没测过。。。我都不知道还能测这个。。。我比较懒惰。。。

网友F:
今天中午用黑色海绵加不透光的黑色纸片盖住了气压计,飞控还是用魔术贴固定,高度终于稳稳的定住了,40CM的低空也可以定住。也可以让飞机刚好定在头顶20多厘米处仔细观察其高度变化,感觉是基本无变化。
现在飞机定高模式下,可以做不太激烈的机动。但是如果机动速度太快,在松杆飞机变平的时候,由于螺旋桨的惯性作用,飞机会迅速爬升,这时问题就来了。为了保持高度,飞控会大大降低所有电机的输出,以防止飞机迅速爬升,这时如果有风,飞机由于大大减弱了动力输出,就容易被风吹翻。感觉就是松杆后很短的时间内飞机很不稳定,有两次差点翻过来。

看来飞机太轻也不好,高速机动松杆后会迅速爬升,导致飞控大大降低动力输出!这一点可以用实验证明。具体我是这样做的,让飞机定高在1.2米左右,然后我用手轻轻的往上抬飞机,飞机的螺旋桨就会立刻减慢转速,如果用手把飞机重量全部支撑住,最后螺旋桨干脆变成怠速输出了!但一松手掉下去10CM后动力输出又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中午用黑色海绵加不透光的黑色纸片盖住了气压计,飞控还是用魔术贴固定,高度终于稳稳的定住了,40CM的 ...

看来很成功啊!!!至少气压计的问题是搞定了。后面就是调各种参数吧。
高速水平飞行突然停住一定是会升高的,动能转化为势能,能量不可能迅速变化消失。

所以我想只能控制速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很成功啊!!!至少气压计的问题是搞定了。后面就是调各种参数吧。
高速水平飞行突然停住一定是会 ...

你的多轴定高模式下能否做激烈的大机动动作?迅速松杆飞机有没有不稳定现象?
我试着调高了稳定P,这个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提高稳定P后定高模式下高速前进或者左右移动都没问题,但是高速后退后迅速松杆问题就来了,表现为飞机很不稳定,同时伴有飞机方向严重漂移现象!
奇怪了,提高稳定P后所有都好,就是高速后退接着松杆就不稳定。
PS当时后退方向应该是顺风。
下次打算试试降低油门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多轴定高模式下能否做激烈的大机动动作?迅速松杆飞机有没有不稳定现象?
我试着调高了稳定P,这个 ...

没试过...我从来没调过P.I.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今天中午用黑色海绵加不透光的黑色纸片盖住了气压计,飞控还是用魔术贴固定,高度终于稳稳的定住了,40CM的 ...

我在定高模式下,左右狂打舵,有时候,飞机能瞬间处于垂直状态。不过还是能很快修正回来的。

至于松杆漂移的情况,这个应该是水平运动的惯性导致的,很正常啊。

APM在打舵的时候,会立马加大油门。松杆的时候,会立马减小油门,我倒是不会出现松杆上升的问题。我的四轴是40%动力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定高模式下,左右狂打舵,有时候,飞机能瞬间处于垂直状态。不过还是能很快修正回来的。

至于松杆 ...

你用富斯控吗  富斯接收机悲剧没有失控保护,关控时,在MP里面看油门也是保持原来位置!没有下降到975一下啊! 请教怎么设置失控返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般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建议你先接个舵机上去,看看到底你的接 ...

刚才测试了一下  如果只插1-3通道,那么就可以实现关控后PWM输出油门为900 其他中立,如果插上4通信号到APM主板上 ,关控就所有通道保持原来位置!奇怪了  是不是你说的PPM编码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建议你先接个舵机上去,看看到底你的接 ...

你的指点飞行乱抖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人飞指点飞行模式时很稳定啊!有QQ吗一起交流一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才测试了一下  如果只插1-3通道,那么就可以实现关控后PWM输出油门为900 其他中立,如果插上4通信号到A ...

我原来说错了,接一个舵机,无法测试你的接收机失控的时候输出什么信号。
只有接示波器才能看出来。

================================

指点飞行的问题,今早还玩了几下,大多数尝试都没有问题,极个别次数会抽风。

由于我现在设置的加速度,和角度限制都比较小,所以抽风不至于坠毁,但是肯定抽风了。

我想等3.1正式版出来再升级,现在懒得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说错了,接一个舵机,无法测试你的接收机失控的时候输出什么信号。
只有接示波器才能看出来。

刚才试了一下更新ArduPPM_v2.3.16_ATMega32U2.hex 但是FLIP 提示说打不开这个HEX文件!  我的FLIP是3.4.7版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有解决的方案

网友:
那个气压定高有高度和油门限制吗 我都没用过  子场外都是用的gps定点定高啊

网友(2014-01-05):
气压计会被光线影响?好奇怪呀

网友:
apm 气压计加薄高密度海绵,外壳贴反光纸。避免光对气压计的干扰。

网友(2014-09-15):
学习,正准备试试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