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外场散热给力办法 顺便BS下华坑尔

楼主(2013-06-20):
SUPER CP有刷电机,外场飞一块电下来电机烫手,每次都得休息快10分钟,电机才会降温,如果外场不带450,就只带了SCP的话,做不到连续飞,中间休息时间也太长,如果要爽飞5点的话,中间等待时间快到1个小时了。于是DIY了外场超给力散热装备。
只需要:一块废的450 3S电池(当然不废的电池更好,因为废的电池可以废物利用,飞450没力道,风扇还是带的动的)。一个12V 1.35a的风扇(照片上还有个小的,那个小的也很猛,风量略小,不过散热效果一样的)。
SCP 3D飞4分钟,下来,电机滚烫,用手都不能摸,然后把SCP固定好,或者靠在什么物体上,防止被风扇吹走。然后风扇接电。一阵狂风,基本上2分钟,电机就可以变得冰凉。然后继续爽飞去。

经测试,大的风扇散热只需要2分钟,小的风扇大概2分半就可以了。头罩拿掉时间可以再缩短,大概1分半就可以了。实在是夏天散热利器。
同时,外场感觉热了。。。风扇还可以吹下自己,凉快下,也可以给450等大飞机散热。
成本非常低。。一个风扇才15。

同时在这里要强烈BS一下华坑儿!!
那天下午外场飞。
飞机就放在地上,飞了几电后收起来接着飞450了。
到家发现
头罩居然被晒变形了!!!
这种变形感觉就是用火烤才会这样。居然太阳晒下就变形了。。
害我换了个副厂头罩。。
华坑尔太坑!!头罩质量要加强啊!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谢谢撸主分享··

网友A:
改无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无刷呗

本来我买SCP就打算休闲飞飞,最多来个倒飞航线什么的,休闲一下就好,无刷太暴力,万一炸鸡成本太高。各种折腾。
有刷反正也找到了替代原厂的主电机,效果很好,很暴力,照样可以3D~

网友B:
小的是羊羊羊的,15000转,大的是?来个TB关键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买SCP就打算休闲飞飞,最多来个倒飞航线什么的,休闲一下就好,无刷太暴力,万一炸鸡成本太高。各种 ...

无刷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的是羊羊羊的,15000转,大的是?来个TB关键词?

大的小的都是15,大的是台达的8CM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买SCP就打算休闲飞飞,最多来个倒飞航线什么的,休闲一下就好,无刷太暴力,万一炸鸡成本太高。各种 ...

哪一种可替代?  PM下地址?    原厂的这大夏天。。。  基本一电都困难,飞到4分钟左右就抽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不暴力

先飞爆手里所有的电机再说

网友D:
这种电扇我早在用了,效果不错。。。SCP的头罩不像是晒变形的,象是电机发热,热变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扇我早在用了,效果不错。。。SCP的头罩不像是晒变形的,象是电机发热,热变形的吧

应该不会呀,之前我去菲律宾飞都没事呢,而且还是连续飞的,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啊!

网友:
不错,外场散热器,好主意

网友:
原来头罩还能晒成这样,,提醒了,

网友:
大鸡小鸡一块凉,一举两得。

网友:
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呀,之前我去菲律宾飞都没事呢,而且还是连续飞的,

晒变形的,去年我的02S头罩也晒变形了。惨不忍睹,现在我都用自己做的纸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