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菜鸟请教。。。副翼可以用2个舵机么?

楼主(2013-06-20):
同标题。。。可以用2个舵机控制副翼么?还是只用一个舵机。然后靠1个1字臂连接左右2个副翼控制倾斜转弯?

如果使用2个舵机。是不是需要2个通道?如果需要用2个通道控制副翼。改如何设置控?用混控么?而且控上的副翼只有一个通道。是不是用5 6 通道的任意一个通道模拟副翼做混控到主副翼通道反向?

网友A:
我说我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好抢到一沙发呢!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难怪没人回复。
论坛里多潜水吧!

副翼可以用两个舵机,用一根Y线接连,插1通道。
副翼只用一个舵机,就直接插1通道。

什么5通道、6通道,混控的,乱七八糟。

网友:
lz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算了,我还是说说吧,用y线,接两个舵机,分置两侧,方向相反即可,只需接副翼一个通道
三角翼飞机的副翼往往是副翼升降两个动作,所以需要分开插2个通道,通过控的翼型设置或者混控来实现

网友:
行程得一致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本人是玩直升机过来的。所以有点糊涂。看到楼上有朋友说。用1分2的线接2个舵机。这个方法为何是普遍使用的?有没有舵机卡舵现象发生过?毕竟1个通道输出的电流提供给2个舵机使用。没问题么?感觉比较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本人是玩直升机过来的。所以有点糊涂。看到楼上有朋友说。用1分2的线接2个舵机。这个方法为何 ...

y线连接副翼舵机是很正规的做法,lz说的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舵机自身质量问题上,我也飞直机,固定翼用的都是10来块的塑料模拟舵机,好点的上个金属的,基本没发生过卡舵什么的,除非炸坏了

网友C:
Y线连接啊,一个通道,这问题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线连接副翼舵机是很正规的做法,lz说的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舵机自身质量问题上,我也飞直机,固定翼用的都是 ...

谢谢兄台确认 。。这下我放心了。玩直机累了。玩玩固定翼休闲下还是很不错的 以后再这里还要多多关照小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Y线连接啊,一个通道,这问题也太。。。。

哈哈。第一次做固定翼。主要跟小孩一起玩。有点疑惑。所以就上来问问。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好抢到一沙发呢!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难怪没人回复。
论坛里多潜水吧!

谢谢帮顶。很给力.疑惑已解。。。。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楼主可以拿2个舵机,相对,你会发现,动作时相反的,这就是副翼所需要的,一上一下。。连接一个通道就可以

网友D:
楼上的误人子弟哦,副翼两个舵机当然可以一个接1通道,一个接5通道,在控上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多多:1、可以用副翼实现襟翼和空气刹车功能;2、每个副翼可以单独微调居中,分别设置上下行程(可以补偿机械结构误差造成的上下角度不一致问题);3、可以设置副翼作动的比例曲线;4、每个舵机单独供电,扭力可能会大一些;5、之前论坛上有人发问的舵机反向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控上面设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误人子弟哦,副翼两个舵机当然可以一个接1通道,一个接5通道,在控上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 ...

谢谢兄台提点 我住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这样方便很多而且调节的精度更高 不过设置起来相对麻烦点而已  不过我玩直升机过来的 这点应该难不倒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提点 我住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这样方便很多而且调节的精度更高 不过设置起来相对麻烦点而已  不过我 ...

是啊。最好是8通以上的控,比较容易设这些混控和曲线。滑翔机都是这么设的,如果有独立襟翼的话用到的通道就更多了(不然要10通、12通的遥控器干什么)
如果是飘飘和慢速的泡沫机,因为精度没那么高,速度慢,对舵面控制精度的要求很低,用Y线就可以了,比较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误人子弟哦,副翼两个舵机当然可以一个接1通道,一个接5通道,在控上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好处 ...

误人子弟…汗,我不是说了分开插要控里设置翼型或混控吗,可没说不能分开插呀,国内用4通6通控的魔友海了去,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通道可以用。你说的没错,不代表别人说的就不对,只能说y线连接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误人子弟…汗,我不是说了分开插要控里设置翼型或混控吗,可没说不能分开插呀,国内用4通6通控的魔友海了 ...

你提到的三角翼混控和这个副翼独立通道控制不一样。

本人言语有失礼之处,抱歉抱歉,还望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提到的三角翼混控和这个副翼独立通道控制不一样。

本人言语有失礼之处,抱歉抱歉,还望莫怪

没事的,探讨一下而已。
因为我用的是dx8,飞机最喜三角翼的台风,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副翼舵机分开插实际也可以在dx8设置翼型的。其实我同意你上面关于舵机通道的观点,简单来说,只要有足够的通道和混控支持,飞机上所有的舵机都是可以独立通道来设置的

网友:
副翼可以用两个舵机,用一根Y线接连

楼主:
受教了  目前没有Y线  用独立通道测试成功 直接混控到副翼通道即可  的确还能方便的调试舵机中立点 方便至极 不过多了一个舵机的重量 我才明白Y线对于固定翼小型飞机的重要性 不过也不免是我的一次值得的尝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