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见的航模飞机失速速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3-06-20):
一直在飞电脑模拟飞机 IL2 1946,二战螺旋桨飞机失速速度通常在160km/h左右,知道失速速度的话可以更加注意控制速度,以避免失速。
另外,可以通过失速特性来做些机动。比方说大锤、单边失速回转等。

不知道常见的航模飞机的失速速度一般是多少,请求有飞友注意过这个吗??

楼主:
附加几个失速机动示意图

网友:
失速速度通常跟翼载荷差不多!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东西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飞机,翼载有多大。不同的飞机失速点不一样,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而且你用眼睛也测不出空速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飞,完全靠经验。经过多次起落以后就能大概了解飞机的飞行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飞机,翼载有多大。不同的飞机失速点不一样,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而且你用眼睛也测不出空速来,唯 ...

肉眼测不出来,但飞fpv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楼主:
知道兄弟麻烦说一下您的机型,灰机重量,失速速度。有电机、螺旋桨、电池配置更好。

网友:
知道失速速度只对fpv有用吧,一般空速30km

网友B:
160km/s,我没看错吧!

网友:
翼载荷大且翼型弯度小的失速速度大,反之失速速度小。翼型前缘尖的易失速,前缘圆的不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km/s,我没看错吧!

160km/h打错打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肉眼测不出来,但飞pfv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还真是看仪表飞,既然是pfv你可以试一下,慢慢收油慢慢带杆,什么时候维持不住了(向下栽)看看仪表。注意飞高点,失速后俯冲一段时间速度上来了在慢慢拉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km/h打错打错

肉眼其实很难看出准确的速度,更何况你不能以一个速度来确定飞机是否即将失速,考虑到风速,风向,如果逆风,飞机很可能速度为0都不会掉下来!
所以更多的还是要靠经验,飞的多了就能感觉出来飞机目前的姿态是否在失速边缘!

网友:
没人关注真正的失速的速度到底是多少,这只是一个理论,你把飞机飞抬头了,全速时也会失速,以前做特技横滚和尾旋是就要先故意失速,稻田降落时也可故意拉飘失速,反之,操的好的话,宁可让它坠落,再慢也不让它失速,总之失速时事故,于速度无关。

网友:
不同的飞机失速点也不同,和自重,气动布局,翼载荷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看仪表飞,既然是pfv你可以试一下,慢慢收油慢慢带杆,什么时候维持不住了(向下栽)看看仪表。注意 ...

发现在模拟器上先大概测试一下也有点参考价值。。

当然不同飞机不同载荷确实不同,可以得出个大概范围吧。。

楼上shanshuimoxing说的对,飞高点测试。。得出的数据最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60km/s,我没看错吧!

楼主说的是二战的模拟飞行游戏,也就是空战的游戏,那个是飞真机,和咱们的模拟器不一样,和FPV有点像,那飞机的确爱时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二战的模拟飞行游戏,也就是空战的游戏,那个是飞真机,和咱们的模拟器不一样,和FPV有点像,那 ...

哦,懂了,是类似于FSX,锁定,这些游戏吧!
FSX我玩了有几年时间,空战那个确实没玩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懂了,是类似于FSX,锁定,这些游戏吧!
FSX我玩了有几年时间,空战那个确实没玩过!

对,就是那种游戏,用飞行摇杆操作,不过他的游戏是二战的,都是老飞机,极容易时速螺旋,发动机熄火,不过我们现在都用摇杆配上设备飞固定翼了,挺好玩的,尤其是飞FPV,和真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那种游戏,用飞行摇杆操作,不过他的游戏是二战的,都是老飞机,极容易时速螺旋,发动机熄火,不 ...

这套设备飞航模,想法很不错啊,52杆子可以手感超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那种游戏,用飞行摇杆操作,不过他的游戏是二战的,都是老飞机,极容易时速螺旋,发动机熄火,不 ...

这配置飞fpv确实不错。。请问怎么改的?
也同时玩模拟飞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配置飞fpv确实不错。。请问怎么改的?
也同时玩模拟飞行的?

买这个X52摇杆,就是为了飞航模,不过回家不要浪费,就偶尔玩玩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