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四旋翼的浆和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3-06-20):
请教大家四旋翼的浆和电机的选择,是用低kv的电机还是用高的,浆是用大直径小螺距的还是其他。谢了

网友:
用贵的。。。。

没有其他数据,我们就是想说也不知道说什么啊,至少说说预算,jj大小之类的吧

网友A:
低kv配大桨,小桨配高kv

网友:
新手支持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kv配大桨,小桨配高kv

低kv配大桨,小桨配高kv
请问那种效果好?各有什么特点?我卖了2个有刷转无刷,想改手上的四旋翼,故有此问。谢了
同时感谢4楼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kv配大桨,小桨配高kv
请问那种效果好?各有什么特点?我卖了2个有刷转无刷,想改手上的四旋翼,故有 ...

因为我不知道机子有多大,要看机有多大可以用多大的桨再配电机和电池,
比如最大可以上10寸就用
800到1000kv 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