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困惑,关于子弹头浆夹

楼主(2013-06-20):
很不明白,电机轴光滑锃亮,就一个小小的子弹头,是什么原理可以把浆死死牢靠的固定在电机转子上呢?当高速转弯或有大负载时,电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种固定的浆的方式是不是太不靠谱了?并且现在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并且关于射浆的贴子也见了不少。为什么子弹头浆夹一直被广泛采用呢???

网友:
是靠夹紧来固定的,当然会有脱落的可能,有的电机带罗纹用螺帽固定浆,就好多了

网友:
表示从来没松过的路过

网友:
拧到里面是收的,使劲就夹紧了

网友A:
膨胀螺丝原理。保护器设计更垃圾,浆在上面晃晃悠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膨胀螺丝原理。保护器设计更垃圾,浆在上面晃晃悠悠的

橡皮筋力量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膨胀螺丝原理。保护器设计更垃圾,浆在上面晃晃悠悠的

橡皮筋力量太小了吧

网友B:
桨夹的设计还是靠谱的,拧得越紧,开口销结构就对轴夹得越紧。只是一般(除特别设计的)只有正扣的,而多旋翼反桨,用反扣的就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的设计还是靠谱的,拧得越紧,开口销结构就对轴夹得越紧。只是一般(除特别设计的)只有正扣的,而多旋 ...

谢谢,这几天我也在设法找反扣的子弹浆夹,这样才科学合理一些。电机40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的设计还是靠谱的,拧得越紧,开口销结构就对轴夹得越紧。只是一般(除特别设计的)只有正扣的,而多旋 ...

求4006电机可用的反扣浆夹

网友C:
我用防滑螺母,从来不掉桨了,两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防滑螺母,从来不掉桨了,两毛钱一个

是指子弹头上的镙母吗?目前只有很少种类的电机轴带镙丝!所以你说的镙母是子弹头上的还是直接拧在电机轴上的?如果是拧在电机轴上的,不在该贴讨论范围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体会,认为子弹头应该是小功率轻型多轴的浆固定方式,比如飞行重量在1.5kg以下,11寸以下的浆可能合适。对于大载重、大功率、大浆,由于拉力太大,肯定就不合适,大功率一般要采用2粒或4粒镙栓把浆固定在转子上。
对于xa650使用4006电机1147浆,飞行重量1.8kg,这样的情况,采用子弹头不安全因素会大一些。

不知道以上认识对不对,希望高手给解惑。

网友:
浆夹如果有正反螺纹就好了,现在是反时针转浆没事,无需加固,越转越紧,正时针转浆就有大事了,经常检查,掉桨了准时它

网友D:
x宝有卖正反螺纹的子弹头。

网友:
子弹头上面那个孔用什么来拧比较合适啊?我的用小螺丝刀插进去拧的,一用力就变形了,变豁了好难看啊

网友:
子弹头上面的孔用什么拧比较合适,我用螺丝刀插进去一拧就孔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宝有卖正反螺纹的子弹头。

这几天一直也没在x宝上找到,求4mm反丝子弹头浆夹链接

网友(2013-11-0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OvA61J&id=17980036583&_u=416r2rc048
这里有反桨的***头桨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体会,认为子弹头应该是小功率轻型多轴的浆固定方式,比如飞行重量在1.5kg以下,11寸以下的浆可 ...

我用恒力4mm正反丝桨夹,越转越紧。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C:
我用防滑螺母,从来不掉桨了,两毛钱一个

具体怎么实现的啊?一直很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防滑螺母,从来不掉桨了,两毛钱一个

老高,您 防滑螺母 是怎样的啊?***头的电机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