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定点翻手法

楼主(2013-06-20):
我一直翻都是幅度比较大怎么回事新手5个月了

网友A:
是前、后翻?还是自旋翻?
前、后翻:翻时先给点正螺距(油门),推杆或拉杆当飞机立起90度时,螺距(油门)收至0度。飞机成180度时,螺距(油门)为负。关键在于翻的时候正负螺距给的多少。多飞自己慢慢体会。
自旋翻我也不会。

网友:
中间那个0掌握好了,就定了!

网友:
那我们也应该差不多吧,我也有六个多月了,要是自旋翻的话,我还得差你一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前、后翻?还是自旋翻?
前、后翻:翻时先给点正螺距(油门),推杆或拉杆当飞机立起90度时,螺距(油门 ...

解释很好!想信你是位“武林高手”请多多指点我们一下!

网友:
小弟也正在苦练,感觉螺距控制是关键的关键啊,与君共勉!

网友:
早点补螺距

网友:
简单来说。。。推升降的时候螺距开始细微变动到0螺距的同时细微反方向归位为原始高度。然后重复即可。。不知道这么解释你懂不懂~

网友:
我理解,一开始负螺距给大点,飞机翻过来后会向上冲,适应后,逐渐负螺距给小点,直到合适时为止。

网友B(2013-11-20):
感觉正负螺距好掌握,付翼方向不好整啊,翻几个就定不做了,左右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正负螺距好掌握,付翼方向不好整啊,翻几个就定不做了,左右跑

机机调得好的话,应该偏移不会太大的。另外就是如果倒飞四面悬停过关而且完全熟练之后,翻的过程中都可以去调整副翼的。我现在只能在正倒两个位置去调整,机机竖起来的时候调整还没掌握。还是先在模拟器上练吧,真机这么搞必须炸机,因为中间一思考怎么去调整,手上翻的动作就忘记做了,顾了副翼忘了其他,直接傻呆着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机机调得好的话,应该偏移不会太大的。另外就是如果倒飞四面悬停过关而且完全熟练之后,翻的过程中都可以 ...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翻的过程中可以打付翼,无论哪个位置,好像打完付翼后尾巴也要密切配合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翻的过程中可以打付翼,无论哪个位置,好像打完付翼后尾巴也要密切配合才行

对的。尾巴也要配合,这个挺难的,反正我还没掌握

网友:
关键是中间的螺距,0螺距啊,正螺距大了飞机会掉高度,提前负螺距飞机会上拉

网友:
归根结底要在模拟器上千锤百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前、后翻?还是自旋翻?
前、后翻:翻时先给点正螺距(油门),推杆或拉杆当飞机立起90度时,螺距(油门 ...

学习了!

网友(2013-12-22):
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回个帖 加分

网友:
嗯 ,多练模拟器。。。

网友(2014-07-21):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练了三年这个动作,,,,

网友:
掌握好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
天天摸它,它就定了。

网友:
归根结底要在模拟器上千锤百炼

网友:
最重要的是给正螺距的量和给负螺距的量把握好就成了。

网友(2014-09-30):
模拟器上翻比真机容易太多了呀

网友:
螺距的体会,慢慢的试,会找到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