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之--入手450级无副翼电直该如何选择配置?

楼主(2013-06-20):
小白求教之--入手450级无副翼电直该如何选择配置?
    能发帖了,立即把困扰最大的问题发出来了。在坛子里潜了一段时间,各种品牌、型号在脑海里已经完全一锅浆糊了,干脆前来求教。
    在下有一点航模基础,想直接从450级上手,第一架练习机该如何搭配性价比比较高?无米小魔。。。老魔们懂的!

网友A:
占个沙发先,450来说,入门大部分都是无米飞越,有米亚拓,再有米,今天不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先,450来说,入门大部分都是无米飞越,有米亚拓,再有米,今天不谈,哈哈!

是飞越整机还是空机自己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越整机还是空机自己配?

以我的了解,飞越貌似没有整机吧

网友B:
飞越空机自己配,控没钱就用D10,有钱就上Futaba。电子设备尽量配好点,要不不放心。

网友:
飞越吧   有米也飞越吧  450的机器  没必要 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空机自己配,控没钱就用D10,有钱就上Futaba。电子设备尽量配好点,要不不放心。

控有了,朋友送了部xg11,抱着这控没JJ飞,那是相当难受啊。。。
飞越空机一般多少钱呢?
还有,电子设备怎么个陪发,能否请老魔们讲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有了,朋友送了部xg11,抱着这控没JJ飞,那是相当难受啊。。。
飞越空机一般多少钱呢?
还有,电子设 ...

飞越空机680,你找下。
电调就花牌50A,电机可以用花牌6S电机,也可以用亚拓6S电机(要贵些)。
舵机KST115或亚拓DS415M。
锁尾舵机用亚的DS525
三旋翼用KBar或Vbar。要不就用小姨子。
其它好像没啥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越空机680,你找下。
电调就花牌50A,电机可以用花牌6S电机,也可以用亚拓6S电机(要贵些)。
舵机KS ...

不推荐亚拓的电机,因为换电机轴和轴承时就得哭了!
不过新手的话,还是建议选择KV值相对低一点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亚拓的电机,因为换电机轴和轴承时就得哭了!
不过新手的话,还是建议选择KV值相对低一点 ...

450电机,你还打算换轴?

网友:
花牌电机,应该还不错。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D:
让的看看我的配置,控D10,两架450空机都是飞越,斜舵机215,尾舵DS525,三旋翼K8/龙卷风,电机天蝎星/花牌6S,电调铂金40A。

网友:
等最佳方案..

网友:
等最佳方案

楼主:
看来我问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电机,你还打算换轴?

难道兄弟你的450电机有问题了就直接扔?就算轴不换,轴承坏了也总得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兄弟你的450电机有问题了就直接扔?就算轴不换,轴承坏了也总得换吧?

直接换电机,旧的出了。哈哈。

网友E:
建议买RTF版或已调试完成版。
推荐去小毛的店里看看,应该有合适的新手练习机。

先练飞,再学修,最后自己装机,循序渐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RTF版或已调试完成版。
推荐去小毛的店里看看,应该有合适的新手练习机。

谢谢推荐,不知小毛的店有链接不?

网友F:
应该是先练模拟器吧。再飞真的。不然光调和修信心都没了。估计还没飞就退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先练模拟器吧。再飞真的。不然光调和修信心都没了。估计还没飞就退魔了。

现在已经是讨论上机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不知小毛的店有链接不?

5imx论坛首页->VIP商家专区->梦飞翔俱乐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的看看我的配置,控D10,两架450空机都是飞越,斜舵机215,尾舵DS525,三旋翼K8/龙卷风,电机天蝎星/花牌 ...

支持这配置

网友:
飞越空机 K8 215*3 DS520*1 铂金40 花牌1860电机

网友:
陀螺仪可以一次性投资,mb或v8

楼主:
引用 网友E:
5imx论坛首页->VIP商家专区->梦飞翔俱乐部。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电机,旧的出了。哈哈。

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