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角度过大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6-20):
   辉胜的9G舵机没有那个空心的舵臂 原配的这个有太短 装上后发现副翼角度过大 这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减小升力。仅供参考。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可以吧舵机反着装嘛

网友:
影响就是秒炸!

网友:
对啊对啊。舵机反着装不就够了?。

网友:
这角度还算很小的了,角度的大小影响的是横滚速率。另外别听一楼瞎说

网友B:
LS,一楼没有瞎说,你自己仔细看一下,舵臂现在是原位,两边副翼都是翘起来的

网友:
滑翔速度快了

网友C:
把舵机换个方向不就好了吗???还能用钢丝调节拉杆的长短·······

网友:
大哥 你把舵机掉过来不就够了吗

网友:
舵机换个方向装呗~

网友:
说白了舵量大,灵活呗……遥控里舵量调少点,问题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一楼没有瞎说,你自己仔细看一下,舵臂现在是原位,两边副翼都是翘起来的

的确 两边翘的角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可以吧舵机反着装嘛

问题是....已经用胶水死死黏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舵机换个方向不就好了吗???还能用钢丝调节拉杆的长短·······

问题是....已经用胶水死死黏住。。钢丝调节已经最长

网友:
LZ屹立的红箭哪里买的? EPO还是EPS的?

网友D:
角度不小。
飞翼?
应该相当于拉升降杆了。
改钢丝吧。

网友E:
改钢丝,网上买相同直径的螺纹拉杆,或者直接换钢丝和舵角夹头

网友F:
舵机装错 鉴定完毕!

网友F:
这样吧 ,把钢丝中间掐段

网友F:
两边缠线(缝衣服线就行)

网友F:
再弄一根3厘米左右钢丝 两端缠线

网友F:
线缠好后点502

网友G:
舵面摇臂要靠近舵面转轴安装,也就是你的摇臂上有上中下三个穿钢丝的那一条臂要在舵面和安定面相连的那条缝上面,这样舵面上下偏转角才会一样,你现在摇臂安装离转轴太远,肯定上下偏转角不一样。另外如果觉得偏角太大可缩短舵机摇臂,这样还可以减少舵机受力,避免舵机扫齿。如果舵机摇臂在中立位置而舵面不在中立位置只能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来纠正。舵面偏角最大有25-30度足够了,偏转角度太大只能增加阻力减小舵面效应。

网友H: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是在机翼的对应处开两个槽,装两个并联舵机。

网友I:
还是调好才飞,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I:
还是调好才飞,不要因小失大!换钢丝,淘宝有螺纹的卖!或者用另外一根钢丝绑在一起延长!

网友J:
大了没所谓啊,只要能对中,上下幅度一样,大就大咯,大了反应快,动作更灵敏